[家电] 摇头风扇再再进化!锂电充电、调速、USB输出

楼主(2023-06-09):
感谢@neenooabc 兄,受到摇头扇启发,正好手头有牧田口20V电池,不配套的20V充电器,另外拍了usb转接座,24V调速器,手拧螺母,同款24V摇头扇。视频

1:原来屯的20v英规充电器价格不贵,充电板塞到边山尺寸正好

2:X宝拍的24V5A调速器,带旋钮,转接底座原带的20V转5Vusb小板,

3:3大内脏组件,焊接开孔接好线,准备转接座组合半成品完工。

4:三大部件合体前合影

5:组装完毕
正面

侧面

背面

6:部分细节:原USB插上电池一直有电,侧面加个小开关不用关掉。摇头扇底座原来是螺母固定,不好调节,4块包邮买了几个6mm通孔手拧螺母,装好手感很好,调节底座很方便。另外固定底座neenoo兄螺母在里面,占用了空间,拆卸也不太方便,改成倒装不影响转接座USB小板的空间,拆卸也方便,电机电源线做成接插件隐藏在底座转轴槽里,只要上面2个螺母拆下,拔下电源线转接头,就可以整个更换上面的风扇组件。

7:实际使用虽然摇头扇塑料感不忍直视,但是吹风调速摇头效果不错,终于可以愉快玩耍了!!!!感谢neenoo兄,感谢CCTV,感谢CHANNEL V,感谢MyDigit!

补充内容 (2023-6-18 21:04):
加了个带开关的电量表,可以显示电量,防止完全放电。

网友:
改成了充电宝风扇啊

网友A:
看和电池的对比这个扇子应该不是很大啊,用24V外转子电机?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

我自己用过来的经验风量相同的情况下是大直径风扇低转速运行比小直径风扇高速运行要安静的多,所以尽量还是用大直径的风扇效果会更好,也更省电。

网友:
配置越来越高了。
什么时候3D打印个外壳?

网友B:
我也刚改了一个20v的便携风扇,买了一个这样的调速器,不知为什么 这个调速器 调速非常不明显 只有最低和最高 之间感觉不到一点变化

网友C:
电动工具电池是好东西,我把20V、12V输出、pd快充、T12控制板集成到一个盒子里,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改了一个20v的便携风扇,买了一个这样的调速器,不知为什么 这个调速器 调速非常不明显 只有最低和 ...

你的风扇是哪种电机?

网友:
这个放在办公桌上吹起来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工具电池是好东西,我把20V、12V输出、pd快充、T12控制板集成到一个盒子里,用起来很方便。 ...

是啊,扳手电池是个宝,怎么没有商家发现,可以设计出很多实用的模块,需要哪种换上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和电池的对比这个扇子应该不是很大啊,用24V外转子电机?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

我自己用过来的经验风量 ...

确实是这样,就是没银子,选的丐版6寸塑料款。不过家里用用够了,10寸以上尺寸太大,和底下的电池比,头重脚轻,移动不便,性价比也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改了一个20v的便携风扇,买了一个这样的调速器,不知为什么 这个调速器 调速非常不明显 只有最低和 ...

我的这款调速效果还不错,线性调速,风量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会玩的都是人才

网友:
这个容量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扳手电池是个宝,怎么没有商家发现,可以设计出很多实用的模块,需要哪种换上去就可以。 ...

其实商家已经在卖了,接工具电池风扇,灯,充电宝,烙铁,逆变器都有,只是自己做更有趣更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改了一个20v的便携风扇,买了一个这样的调速器,不知为什么 这个调速器 调速非常不明显 只有最低和 ...

这个调速器是给有刷电机用的,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用的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
不错,有改进空间。

网友:
技术在折腾中得到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商家已经在卖了,接工具电池风扇,灯,充电宝,烙铁,逆变器都有,只是自己做更有趣更省钱。 ...

搜了一下还真有,不过价格实在感人。

楼主:
后续改进:充满电可以从早到晚开两天,不过为防止完全放电,加了个电量表,和USB共用开关,不用的时候关闭电量。

电量表装在侧面,里面空间太小,正面放不下

和USB输出公用开关,

关闭USB开关,电量表和USB同时关闭,省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