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SH2046D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23-06-09):
SH2046D步进电机驱动器
看设定是3.75A,32细分数

网友:
伺服电机的做工明显要好一些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还能调电流,应该可以适应很多种电机的,赚了。

网友A:
大婶从哪里捡到的宝贝?

网友:
具大的风冷散热器。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那个黑色的被封装起来的模块的功能是干啥用的?

网友:
记得手上有个类似的,但好像没风扇

网友B:
竖着的小板怎么那么黑

网友:
这个最大可控制多大的电机啊,楼主发了

网友:
好大的散热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从哪里捡到的宝贝?

在垃圾堆里捡的你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着的小板怎么那么黑

上面一层胶封住了

网友:
看着挺好的,怎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