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DiskGenius进行系统迁移后,部分软件失效怎么办?JPW4提示lie文件错误

楼主(2023-06-09):
一台WIN7的系统,使用DiskGenius进行C盘点系统迁移成功后,发现有些软件却失效了??

比如有叫JPW4的软件,是自己花钱注册的,但迁移后在新盘运行却失效了??提示lie文件错误。

网友:
很多软件是认硬盘序列号的,换了硬盘就要重新注册,联系客服吧。

网友:
有些软件需要机器码或硬盘码的信息来注册,换机或换盘就失效了。

网友:
很多软件都是这样的,只能重新注册。

网友A:
这功能没有用过,感觉有些鸡肋。直接克隆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没有用过,感觉有些鸡肋。直接克隆不好吗?

DiskGenius的系统迁移应该就是硬盘克隆,只是克隆以后不能正确识别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