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样PCB重做按键板 维修联创落地风扇

楼主(2023-06-09):
14年买的联创风扇,铁网的,为什么买它,因为当时小朋友小,这个有个功能,摸到风扇保护网时可以马上停转,这个是带电子刹车的,一摸就停,然后手拿开后过十来秒又自动转起来。

这不又天热了,拿出风扇来发现不能转了
加上这个风扇的按键是一个圆,是一体注塑出来的,五个按键中间是用小塑胶条连着的,原来中间的开机键断了就掉了,然后四边的按键也全断了掉了,去年就是直接按轻触开关来操作的了。
加上开关也不灵敏了,只是原来能用就一直懒,还有就是只是放一楼吹下,二楼都是开空调,用得少不想搞,今年用不了了不能不修了。
6X6的开关用久了老是坏,就想着换成12X12的轻触开关,然后画个PCB做面板,原来不开机没有灯,通不通电都不知道,所以又加上了个LED,只要插上电就亮。
这个风扇拆开发现还可以,用了个小的变压器供电,不像现在有的风扇用的容阻降压,PCB上都不敢摸。

先拆了,没拍整体照片,当时拍照只是为了看各处接线,免得到时装错
然后发现那个400V的电容鼓了,可能这就是不能开机的原因,我把它给换了。

然后就是测了尺寸,CAD画个板框跟按键位置

然后把原板的按键电阻跟连线用表测出画好原理图

把CAD板框导入后,PCB随便画画,反正也没有要求。发出来打样

板子今天回来了,焊上元件,计划是用两片,一面做板,一片做功能板在后面,刚好风扇面板上四个固定孔有两高两低,刚好可以分两层安装

装上试试安装尺寸,按键刚好穿出第一片PCB

把原PCB上的按键电阻拆了,再把线焊到新板上,接上5V试试功能也正常

然后就把板子装回去就好了。至此,风扇修完。

楼主:
各位坛友,觉得还行的,有米的给加点米米

楼主:
为了一板两用,把LED做到PCB背面,按键丝印也做到了背面,元件也放在背面,还有就是按键焊盘都是正面反面大,原来都想正面不给焊盘了,但怕不牢固,正面放了小焊盘

在此特别感谢嘉立创赞助的PCB要不没得玩

网友A:
你这么厉害你老婆知道吗?

网友B:
真好,可惜我不会。

网友C:
现在好多都是感应触摸开关了,这种轻触开关还是要一定的力度才能按下去,风扇机身的重心高,按的时候机身会摇摆不稳

网友D:
按键质量不好就这样,,用一段时间就接触不良,,换alps的按键就好了

网友E:
按键开关国产的说是2000次,实际不到500次就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厉害你老婆知道吗?

她认为我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好,可惜我不会。

玩玩就会了,我的立创EDA也就学了一下午就会了,之前用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都是感应触摸开关了,这种轻触开关还是要一定的力度才能按下去,风扇机身的重心高,按的时候机身会 ...

这台机是14年的了
不过轻触开关还好,琴键那种才叫大力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质量不好就这样,,用一段时间就接触不良,,换alps的按键就好了

这个风扇可能不值那按键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开关国产的说是2000次,实际不到500次就接触不良了

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吧,大家都在省成本。

楼主:
就换了几个按键一个电容

网友F:
你好,能出个详细的画板打样教程吗?我也想利用原外壳改进一些小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出个详细的画板打样教程吗?我也想利用原外壳改进一些小电器。

画板这个一两句也说不清
我建议你上B站去学
我几个软件都是在上面学的
如果你有别的PCB软件基础就很快
就是先原理图-画板框,正反面走线,铺铜
主要是原理图时元件你得找好,没有的要自己画,原理图无件好画,主要是元件封装要搞对。
别的没什么了,这个要搞一两次就会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真想学自己去找教程吧,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出个详细的画板打样教程吗?我也想利用原外壳改进一些小电器。

画多了你就会了,网上很多教程,立创官方也有教程的

这是我画的一些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都是感应触摸开关了,这种轻触开关还是要一定的力度才能按下去,风扇机身的重心高,按的时候机身会 ...

轻触开关用久了容易坏,尤其是高温水蒸气环境中的比如电饭煲面板上的,现在确实都用触摸按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