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检查下老家的的简易配电箱

楼主(2023-06-09):
农村房子,10多年前盖的,之前当地没有配套的水电系统工序,都是先盖好房子,再上电路,就是都是走明线,不美观,倒是检修加装啥的方便多了,
先来个概况图,上面单独的的是之前总控,仅此一个,后来用电器多了,就又加了一个,

新加的正泰配电箱

打开看看,从左往右依次是过欠压保护器,室外茶园机井水泵开关,俩空调开关,洗漱间漏保,刚换没多久的呢,之前的德力西漏保坏了,最右侧两个分别是两个独立电表的总空开,用来给电车充电的。右侧是分别独立的两路,其中进线是10平方铝线,压接铜铝过渡头,出线一条是平方铜线,一条是10平方铝线。延长20米左右到壁挂充电桩。

这是独立的进线端

出线端

简单粗暴的进出线,线槽是之前的家用总出线,线卡是新加的两条备用8芯室外网线,从联通公司要来的。往右依次白色是家用6平方进线,两条黑色10平方独立电表铝线,6平方铜线独立电表出线,10平方铝线独立电表出线,太粗了直接金属卡子固定吧,

过欠压保护器特写

所有紧固螺丝无松动,清理下灰尘,装上外盖,继续服役吧

网友A:
空调东的两线进一端子,螺丝都拧开了。
水泵这条软线,目测没有压端子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东的两线进一端子,螺丝都拧开了。
水泵这条软线,目测没有压端子接线。 ...

观察够细致,潜水泵功率不大,750W,主要是懒,没压接端子,空调的出线空开是之前替换下来的,有点破了,这种细线还好说,主要是最右侧的10平方压接端子,倒是出现过松动,可能也跟冬夏热胀冷缩有点影响,还有就是电表进出线,都有松动的迹象,我这边的电表就在外墙上,电工上次给装电表没上锁,只给装电表出线到表箱的空开进线,让我自己装出线端,到现在一直没上锁,主要是现在电表智能化,也没有敢偷电的了,

网友:
至少加条PVC线槽也好啊,这样裸露太难看了!

网友:
不错  挺工整的

网友:
欠压保护开关安装的必要性

网友:
基本够用了

网友:
走明线好维护,谢谢分享。

网友B:
有线槽就好看一些了

网友:
这个还是很专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线槽就好看一些了

线槽对多股线小平方的线好看,对于大平方的硬线不适用

网友:
不错,安装的挺好,也够用。

网友:
搞得不错,简单实用好维护

网友:
这还不算简易了。
不过分路根据电线粗细,最多中间那黑的用C25的漏电(有那种占用2P的紧凑漏电)右边两个C32是最大了。。。

如果重新弄,可以把总控换成不带漏电的,过欠压移上去

网友:
做得挺好的。

网友:
维修真方便,加根管子吧,明线这样摆着真不放心

网友:
走明线,线路放规矩点,一样美观

网友:
走明线好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