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优客A800同款的汽车播放器

楼主(2023-06-09):
这款汽车播放器面板和主机分离使用,但需要连接汽车的acc 和负极使用。通过蓝牙面板蓝牙和主机蓝牙连接控制各按键等。不是很成熟的产品,主要是熄火拔钥匙后,主机还能播放。所以在连接面板的两根线安装了一个开关,原来面板的线也很细,轻易就断了,换了两根粗一点的线。原来应该600多买的,感觉还不错。功放芯片7850的,铜片散热。6800uf的大电容两个,两个5322dd运放,不少有颜色的电容。很多芯片被磨了,看不到型号。换上去以后,立体声比原来主机放CD还明显。可以在汽车主机和这个播放器之间切换。可惜这家淘宝店铺没了

网友A:
这么一个小盒子要600多?虽然里面用料有点骚,也不至于卖这个价钱吧!

网友B:
这是DIY产品拿出来卖了吗?看着不像批量产品啊

网友:
外观还是很漂亮的额,就喜欢这种金属拉丝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个小盒子要600多?虽然里面用料有点骚,也不至于卖这个价钱吧!

用过其他数码碟盒还有dsp。一般的数码碟盒就是响,dsp功放不会调,所谓的皇帝位也没什么感觉。音质和方便确实比不过这个。其他带aux的先锋,jvc  也用过。分离度比不上这个的。个人觉得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DIY产品拿出来卖了吗?看着不像批量产品啊

应该是批量的,但是不成熟而已或者我的车不大合适用。这个应该也叫做数码碟盒。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C:
用料发烧,不知实际音质如何

网友:
看着店家D完出售的,不错

网友:
看上去不错,再改进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是昨日黄花

时代发展太快

网友:
播放器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这价格还不如买二手车机划算。

网友D:
这面板跟主机,你说他分离了吧,又没完全分离,你说他没分吧,他又走蓝牙协议
按道理这个体积里面塞块软包锂电应该问题不大吧,或者砍掉屏幕只保留控制键,体积和功耗应该可以做的更低,然后用3V钮扣电池供电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面板跟主机,你说他分离了吧,又没完全分离,你说他没分吧,他又走蓝牙协议
按道理这个体积里面塞 ...

面板工作时间长了,温度很高,锂电池应该不合适。可能是当时的蓝牙不成熟。不能拿现在的来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发烧,不知实际音质如何

对我这种穷屌丝来讲,觉得很给力。支持WAV的,但我只上了320k  的MP3,够用了,不差。如果想听多点低音,只能选择  流行 音效

网友:
价格有点贵,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
7850算是d类功放的经典了,车上D类最能让DSP展开拳脚,AB类功放也还可以

网友:
不同一般的汽车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