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有没有M.2 MVMe协议2230/2242双面芯片的SSD?

楼主(2023-06-09):
对于M.2 2230或者2242外形,早期的SATA协议大多都是双面芯片。比较新的NVMe协议,比如SN520,BG4,PM991这些大部分都是单面芯片,是否有例外?大厂的是否还有双面芯片M.2 NVMe 2230/2242的型号?

网友A:
为啥要双面,以前双面是单片容量小,大容量只能多贴,现在出的芯片单片容量大,单面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双面,以前双面是单片容量小,大容量只能多贴,现在出的芯片单片容量大,单面就够了 ...

因为我要做一款产品,考虑要不要支持双面颗粒的SSD,都是单面就不用支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做一款产品,考虑要不要支持双面颗粒的SSD,都是单面就不用支持了 ...

有些企业级大船货nvme规格的确实有双面颗粒,海力士,镁光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企业级大船货nvme规格的确实有双面颗粒,海力士,镁光都有

企业级SSD也会用2230和2242外形吗?

网友C:
双面发热可能太大

网友:
感觉双面散热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发热可能太大

单面发热也不小,双面主要涉及安装问题,有些场合装不进去。

网友:
双面的话,现在有些轻薄本就装不下了,

网友:
现在都是单面的多啊

网友:
双面的m2使用上会受限制,如主板上就不好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企业级SSD也会用2230和2242外形吗?

没见过,企业级的要放很多电容做断电保护,不会考虑那么短的尺寸,2280的都少,大船大都是2211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做一款产品,考虑要不要支持双面颗粒的SSD,都是单面就不用支持了 ...

现在2280的大容量(2-4T)还是有双面的,至于支持双面不是很容易么?那个M2座子就有那么高了,除非你下面的主板有突起来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企业级的要放很多电容做断电保护,不会考虑那么短的尺寸,2280的都少,大船大都是22110的 ...

对,企业级都不会做2230/2242,所以2230/2242都没有双面的需求,真要多堆颗粒,直接用单面2260/22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2280的大容量(2-4T)还是有双面的,至于支持双面不是很容易么?那个M2座子就有那么高了,除非你下面 ...

本文不讨论2280,2280确实有双面颗粒的型号,虽然主流还是单面颗粒。
只讨论2230和2242是否有双面颗粒的型号,目前暂时还没找到。

楼主:
总结一下:目前市面上的2230/2242短硬盘都是单面芯片,调查这个主要是为了做这个ExpressCard转M.2 NVMe SSD转接卡,既然都是单面芯片,那么就可以用高度更低的M2连接器。做完以后实测效果非常好,成品介绍在这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a4y1A7Tu/
https://www.ibmnb.com/thread-2035902-1-1.html

网友(2023-09-06):
2242有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