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6.9元的天马DCF16直流变频落地风扇到手了,还是无刷的呢

楼主(2023-06-09):
觉得这个价位能给无刷直流电机感觉应该是很值得的,所以就买了一把,看看质量如何。看了下是有厂家名牌的,不是三无产品。牌子叫天马

左右说说配置吧,12v直流电机,功率标称20w,算下来电流大概1.67a左右,应该是足功率的,普通充电宝或者手电钻电池都能直接供电,就是机顶盒适配器都能拿来供电(别问我为什么要用机顶盒适配器,哈哈,因为商家没有给我发适配器,让他补发了)其他的具体实际功率等上功率计试试。

当时为什么要买这台风扇呢?因为前几天家里刚好停电了,所有的电器都不能用,天热的想开个风扇都没办法,

而这台风扇又刚好是直流电,可以直接用充电宝供电或者是普通的锂电池也可以供电,就好像我前几天买的那把手电钻直接12V就可以供电了。

试了下12v手电钻的直流电供电

这是面板的定时功能,是以每小时增加的。一共12个小时再递增,就归零了。

这是风扇的档位,一共有12个档,也是递增的。但是当你打开风扇的时候,默认是六档起步,

然后如果想要开最大档,可以直接按住递增键,然后就是马上到12档,然后按递减键按住两秒以上也是直接开最小档一档。

这是我之前做的大有电池充电器,平衡充充电器,今晚就拿来供电测试一下。

直接用DC to DC头。插上去就可以启动了。

好做工的话,别人说不值39块,其实夸张了,他这个做工是正规厂家出的,比我之前天M买的L驼好不知道多少,

之前那把L驼是普通的交流落地39块机械的。那个外壳一看就是回收塑料做的很差劲,而且整体机身也很轻薄,不好。

这个就不同了,虽然它整体也是偏轻薄,但是起码塑料看起来不是回收塑料。质感还是可以的,基本没什么毛刺。下面就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吧。

看了下主板。确实是直流无刷电机供电的。它的主板是带数码管的,不支持遥控。我当时买也是因为它价格便宜,

所以没买遥控器的,带遥控器的要99块。呃,确认收货是反10的话是89块,有需要可以入手上遥控器。

芯片用的mc35p7041

无刷电机驱动芯片,出自峰岹科技

电路示意图,主板预留电池接口,可以直接通上12V的电池。作为移动风扇使用。

好了,最后总结一下几点:

优点的话,1,这机子和传统的直流风扇不一样,直流风扇耗电大,发热高。

2,直流无刷电机功率高,功耗低,节约电能。很节能

3,普通的12V,2000毫安的电池就可以中档位使用几十个小时,这一点是交流电没办法实现的。

4,主板结构简单,好改装,可以自己外接充电宝或者加装内置电池,内部的空间可以改动的很大。

5,风力很大,而且调节的档位多,基本一档的话,可以做到睡眠风的感觉。89档就能达到普通交流风扇的三档位了,如果开到12档的话,确实风太大了,直吹不太舒服。我一般也就开到六七档。

缺点的话,1,外观长得比较黑一丑一直。

2,摇头方向是用机械的,就是通过后置握感这个拨杆的按压来实现的,比较传统不太用好,这个地方模具不够精细,会打磨到外壳。

想问下群里的大佬,如果是想添加遥控功能的话  是不是这主板是没法实现的

应要求,补一张电机图    UVW的直流无刷变频电机,不止直流,还是无刷,还是变频的呢

网友:
没图你说个xx

网友:
没图你说个什么值得买

网友:
已经帮楼主把图片上传了

楼主:
我能看到

网友A:
楼主参考文章:升级老家电利器!一款网红电风扇通用遥控电路板解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2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文章:升级老家电利器!一款网红电风扇通用遥控电路板解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226- ...

感谢回复   这个是用的可控硅    控制交流电的  不知道和直流电的通不通用

网友:
看还不错,是铜线的吗?

网友:
直流无刷的,这么便宜,
请分享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文章:升级老家电利器!一款网红电风扇通用遥控电路板解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226- ...

交流的是双向可控硅  用在直流上面不行的  如果换成单向可控硅了还得改供电电路什么的

网友:
没拆塑料外壳的图吗?好奇想看电机是怎样的。

网友:
电扇作为传家耐用品的话,我觉得还是传统的电容交流的好用。现在吊扇都是直流的了,带1米长的钢叶片扭矩老大了,也有个电源适配器,不知道耐用不耐用,家里装了2个直流吊扇1个交流吊扇

网友:
  还真便宜呀

网友:
你这板上没有接收头,看芯片是否有接收功能,有直接加装,没有另行加装。总之都比较麻烦。

网友:
用电池供电可以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
旗舰店找到了,但56.9的没货,遥控款的99的有货

网友:
哪里买的  路过链接   谢谢

网友:
这风扇不错的,直流12V是优势

网友:
*朝的东西价格能做到极致

网友:
直流扇都这么便宜了吗?那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