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雷蛇黑寡妇机械键盘

楼主(2023-06-09):
其实这个键盘是去年买的修的,当时拍了相片

修好后一直在用,从没有掉过链子
今天看到另一个拆机械键盘的贴子才想起来,希望对有这个键盘的朋友有用。

我原来一直用的DELL的8135,用了不知多少年终于坏了,有个数字3不好按,不灵敏了。
当时也不知换什么键盘,还想买DELL 8135用的但是一个是贵,一个全是二手。然后买了把DELL的品牌机配的,不好用,完全适应不了,键程太短。有天看到有人卖这个雷蛇的剪线键盘才50米,以前从没有用过,就想着不贵,大不了当成拆机玩所以买了个来试试

给个建议:玩这种拆机键盘一定要买键帽全的,要不买键帽都贵过键盘了!

到手一看,成色还行,没伤没划痕,键盘,还是二手,所以拆了全清洗消毒,要不不敢用。
洗了后接线一试,还行,电脑能认,这个就有得玩了,要不不认,直接就可以丢了
但是多数键都不灵,要不按下没反应,要不按一下触发几次,反正就是不正常,但是灯全正常。

洗洗更健康
这是洗过后也试机了后就准备全拆了,我去这是个大工程,我先用WD40喷了,不过是带润滑的那种,所以看起来油油的,喷了没毛用,还是一样。

这个拆轴还先拆RGB灯,拆了后还得把孔吸了,吸锡器都吸得清了几次渣,这过程说实话我后悔了,为什么要来折腾这个,太多孔了。

这个是拆下来的雷蛇的绿轴,全拆了然后肥皂洗了
是全拆了,每个都解体了,弹簧,触片都拆了洗了
一个轴分解成6个零件,洗了,晒干……
说多了都是泪,到这步了丢也不舍得丢了
中间最主要的是:
把轴组装前把两片触片上面的白点(可能是银,或是镀银的)擦干净,开始我是用刀片刮,但搞两个后发现不是一个事,主要是触片太小,不好操作,后来发现用片搞卫生用的擦布很好用,一擦就去掉白点上面的黑色污垢了。后面就很快了。
流程就是擦干净银点,然后组装轴体,这个是一个周未的下午,没事干……

这是组装后的轴体,已维护完
看起来是不是很清爽的样子了

PCB开孔,一个键位6个孔,RGB灯四个轴2 个

然后安装轴跟RGB,这个其实很好装,因为键盘有金属框,轴是卡在框内的,LED只要不装反就好了。

把DELL 8135的USB线直接拆过来,刚好卡上,就是雷蛇键盘原来支持USB跟MIC跟耳机输出的,但我没需要,所以只接了一根USB就好了,别的没接,所以用DELL8135的线就行。

上机,RBG正常,所以按键触发也正常,还好没有丢

然后就下了雷云,也支持这个键盘,RBG也能支持自定义了,按键也能支持自定义了

这个就全部搞完了,总结就是不差米的上新的吧,这个过程太折腾了。还有就是我的这把还好是USB可以认的,要是不能认的,就亏了。
因为原来用提DELL8135,虽说是薄膜键盘,但是键程很长。我在买这个雷蛇黑寡妇前还买了个DELL的薄膜键盘用,但是发现完全不适应短键程的键盘了,所以才想着买这个雷蛇黑寡妇的。
这把键盘用过后发现很好用,虽说是很老的产品了,但是手感很好,要是不喜欢RBG也可以关掉。所以一直在用着。

网友A:
打磨触点太麻烦了。
我是直接用假牙清洁片/柠檬酸浸泡,按压轴几次就当做洗了

网友:
这搞法太费时费力了,我自己把V500原来的TC轴换成樱桃轴,108个拆下焊上,再加外壳按键什么的清洗干净,都折腾了一天

网友B:
整了两把切割845都整吐了,楼主这真是有毅力有恒心

网友:
14年的键盘到现在9年了,在楼主手里换发第二春,不容易,恭喜清理成功!

网友:
不说全拆开,就是焊也要时间,插拨轴的好一些。

网友:
打理触点太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触点太麻烦了。
我是直接用假牙清洁片/柠檬酸浸泡,按压轴几次就当做洗了 ...

假牙清洗片?这个得向你学习,头一次听说。柠檬酸这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了两把切割845都整吐了,楼主这真是有毅力有恒心

费的功夫比切割845 大多了

网友:
恭喜楼主,看了楼主这个帖子,总结下来就是二手键盘的话尽量买可拆卸轴的,照明灯要贴片板载的。像楼主这样折腾真的很累。

网友:
拆的彻底,清洗也干净,讲的挺详细,这活工作量不小,恭祝成功!

网友:
确实比较折腾,没耐心干不了这活,直接换新

网友:
这个可是大工程,看着都累

网友:
这是好大的大工程

网友:
好大的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