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自制京一银灿is903写保护G2外壳完成。

楼主(2023-06-10):
上次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些京一银灿IS903写保护G2板适合的外壳,无奈写保护开关太小,很多都不行。所以自制找了个带铝的改了一改。里面没拍到,我塞满了散热硅胶片。再加上找了个透明胶开关,两个LED也可以显示出来,绿色是正常,红色是写保护。成品如下:

这个是写保护的,可以看到透明开关亮红色:

这个是正常读写:

顺便发一下上次测试这个U盘的图片:

不知道为什么不会显示表格?是不是量产工具问题??

网友:
改的挺好的,蛮合适

网友A:
一模一样的,也是9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样的,也是903的

我有写保护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样的,也是903的

我这个机子是带写保护开关的!

网友:
这才是DIY的乐趣所在!

网友:
改的挺好的

网友:
又一个固态U盘

网友:
尾部什么样儿?

楼主:
尾部是胶来的,开关太小只能向侧面弄!

网友:
这个壳子,长版的估计不够

网友B:
自从有了大容量硬盘   对U盘不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有了大容量硬盘   对U盘不感兴趣

2T的U盘都不够吗,便携性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