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SE2(A13 CPU)由128G扩容到256G

楼主(2023-06-10):
今天下午接修邻居的iPhone SE 2代128G,系统还是14.1,说要扩到最大容量,一查官方最大为256G,想扩512G不行激活不了

白天没空晚上开工,先刷个机看看是否正常

拆机,里面还有点点水汽,正常现象

拆下主板,发现贴纸上也有水汽的痕迹

主板上手术台,准备两把手术刀,一把割边胶,一把撬硬盘

来个硬盘的放大图

快克861直风枪400度拆下硬盘,硬盘掉点了(不影响编程器识别)

读出原硬盘的底层备份好

用P13编程器把底层写入256G新硬盘中

主板除胶,清理好焊盘,下刀处有两个GND点破损无影响(周边全是GND点)

JZR7700A旋风枪330度焊上256G三星硬盘

来张硬盘特写

主板先刷机成功

爱思已检测出扩容机了

装好主板到机壳中

与屏幕合个影

装好机后装移动卡,测试所有功能均正常

完美扩容到256G,邻居再也不担心容量不够用了!

END

网友A:
一锅鸡腿又出来了

网友B:
5寸以下手机几乎没得选,se钉子户了

网友C:
这升级。。 完全没必要  又不是64G  系统高了  而且增加不稳定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锅鸡腿又出来了

又抢我前面啦!

网友D:
我有个se2,64G的,扩到128G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锅鸡腿又出来了

一大锅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se2,64G的,扩到128G要多少钱

128、256G几乎差不多价,要扩肯定扩2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升级。。 完全没必要  又不是64G  系统高了  而且增加不稳定风险

谁告诉你有不稳定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寸以下手机几乎没得选,se钉子户了

12mini 13mini也小,只是没有指纹键

网友:
爱疯里性价比高的机器~

网友E:
楼主的邻居都是有钱人

网友F:
这手机现在64G的二手价还值一千多吧?
小屏机携带方便,特别是夏天。

网友:
现在5寸机都算是小屏机了

网友:
这工程做的不错,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邻居都是有钱人

用个苹果就是有钱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手机现在64G的二手价还值一千多吧?
小屏机携带方便,特别是夏天。

差不多,1000左右吧

网友:
看到高手就要顶一下。

网友:
好手艺,有机会一定找楼主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