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小风扇拆机,想要改低转速

楼主(2023-06-10):
桌面小风扇,感觉做工还行,起码线材不是最差的还是插拔的,所以就想说整一整,让转速更低些,毕竟夏天打了空调只是想小开一下风而已,看能不能小动一下板子降低转速?

网友A:
正极直通5V,负极通过mos管控制关断,也没有升降压。我只会在正极处割断加二极管减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直通5V,负极通过mos管控制关断,也没有升降压。我只会在正极处割断加二极管减小电压。
...

我的原先设想也是这样的,还是快了就串两个

网友B:
原电路不是有档位调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路不是有档位调节吗

档位调节的一档风都还是大了

网友C:
降低转速有很多办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降低转速有很多办法啊

举例说明下!我有个风扇也是2串二极管,还是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举例说明下!我有个风扇也是2串二极管,还是大

那就再串一个,零点伏降压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加二极管,是简单

网友:
用NE555做一个PWM调速电路,转速想要多慢都行,总共也就几颗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再串一个,零点伏降压就是这么简单

哦呦,恍然大悟呢!

网友:
串几个二极管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