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SECOM多业务智能网关怎么进后台管理页面?

楼主(2023-06-10):
得一多业务智能网关,有光纤口,网络口,电话线口,上电电源指示灯亮,其他不亮,不知道好坏?也不知道到如何进后台管理页面?神通的坛友请支招。

8+8+1

也不知道网线插在lan口还是console口?

网友A:
铭牌上不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铭牌上不是有吗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网线插在8个LAN口,进192.168.1.1都进不去,按复位好像也不行,只有电源指示灯亮

网友B:
连上无线,192.168.1.1就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无线,192.168.1.1就进了

开机瞬间,Lan口的5--8指示灯闪一下(1--4的没反应),其他指示灯没没反应,电源灯长亮,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坏了?按无线的按钮,用手机没搜到无线信号

网友:
console口一般是串口协议,需要专用线,我手上就有一根,一端是RJ45网口,另一端是DB9串口

网友C:
这种设备启动慢,有的需要几分钟才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启动慢,有的需要几分钟才能正常。

等了好几分钟,依然进不去,按说没有光纤,按照普通光猫的经验,红色的LOS灯该亮或闪的。
打开外壳 测电源板12v正常。
在网上搜到了相关帖子MSG2100E多业务智能网关配置指南Web - 道客巴巴 (doc88.com)

网友D:
console口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nsole口进去,

用来配置机器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配置机器用的

是啊。所有企业级的设备都有这个口的,本地配置。

楼主:
从 今日头条 上的一个视频博主那里受到启发,用putty窗口看到启动过程,估计是程序坏了,或是NAND Flash 坏了,有知道从哪儿得到(买到)程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