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一个TL494的升压电源

楼主(2023-06-10):
TL494的升压电源,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4394-1-1.html

计划改成输出30V左右的,电流估计几个A不成问题。

保留红线右边的部分,左边电路全部拆除

红圈中变压器要拆下重绕次级,匝数按比例减少,线径加大或者多股并绕

这是跑的原理图,仅逆变升压部分,高压部分未画。次级按红框改造。原理有点模糊,请教:图中两个a点是相连的,这条线是不是就是电流电压反馈的?电源负极的6只莫丝管的作用是防反接?

高频变压器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745-1-1.html

另外有变压器拆解重绕经验的大神
们指点一二

网友:
输出电压没有取样反馈,会随着负载大小波动的。

网友:
不是个位A ,最少是两位数A。494配这么大的绕组

网友:
看着用料还可以

网友:
6个MOS管应该是电源的功率输出管。

网友:
这个是电鱼机。

网友A:
a与a相连,六个场管是防12V电源反接的电路,也是DS导通电阻检测电路,当过流时,DS导通电阻变大,494接到反馈信号后会调小占空比,限制大电流。图中与105电容并联的电阻是多少?还有电路图中的元件数值标一下,有利计算出保护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与a相连,六个场管是防12V电源反接的电路,也是DS导通电阻检测电路,当过流时,DS导通电阻变大,494接到反 ...

大神分析的透彻,谢谢。和105电容并接的电阻色环棕黑红金,应该的102。

网友B:
改造后实际效果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造后实际效果如何呢?

想改造,要加上稳压反馈电路,两个电压比较器可以选一个作过流保护,一个作电压调节。

网友:
10几20可以买一个。不过贵在折腾。
我有个12V  5A的插电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