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过高频变压器造假的吗

楼主(2023-06-10):
一杂牌494电源,想改成调压的,电路改完后最高可调到40v,本想把后级改成全桥整流提高电压,改成后发现电压零伏,检查线路改装无误,后测主绕组的一组线圈是断路状态,再测给794供电的另一个绕组其中的一组线圈也不通,难道变压器也有造假的吗?

网友:
这个没有假的吧

网友A:
什么一组一组的。。。

PCB上没连接的就是机械固定角,没有绕组的

网友B:
开关电源还能在输出端改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一组一组的。。。

PCB上没连接的就是机械固定角,没有绕组的

不是固定脚,能看到上面缠绕漆包线,而且是两个整流管整流。

网友:
可能铝线的,断线了

网友:
拆开来看看是不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还能在输出端改桥式整流?

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不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固定脚,能看到上面缠绕漆包线,而且是两个整流管整流。

两个线圈接地引脚都放到一个接线柱4了。‘
从左到右1234,3脚是空脚。要把变压器拆下来测12 14 24阻值。

高电压整流管啥的都要调整,40V差不多了吧,现在常见器件耐压就是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