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哪位朋友帮我看一下,FT32B08UCT2-D7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06-10):
哪位朋友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芯片的,主控SSS6137,闪存FT32B08UCT2-D7

网友:
1ce的bics3

网友:
8T23

网友A:
前两天我刚拆了个DT100 G3 主控芯片也是sss6137 闪存芯片是FT64B08UCT2-GC  实际芯片型号是  TC58LJG9T24TA0D     我拆了  换了SM3281AB    速度依然很垃圾      sm3281ab 上tsop果然速度不咋地,建议也别折腾  凑合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刚拆了个DT100 G3 主控芯片也是sss6137 闪存芯片是FT64B08UCT2-GC  实际芯片型号是  TC58LJG9T24TA ...

TSOP,3281只能用黑片工具开,没有4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OP,3281只能用黑片工具开,没有4K的

是啊  不过还是比原来的sss6137好了很多  起码写入从个位数飙升到两位数了 哈哈

网友:
看到东芝就想到一个字,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刚拆了个DT100 G3 主控芯片也是sss6137 闪存芯片是FT64B08UCT2-GC  实际芯片型号是  TC58LJG9T24TA ...

你是怎么查到实际型号的

网友(2025-07-11):
ft32b08uct2-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