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雷克沙NS100 256G开卡求助,那位有开卡软件?

楼主(2023-06-10):
哪位大神有可以开雷克沙NS100的软件,手头有两块这种硬盘,找了好几个MAS0902的软件都开不了,在此谢过!

网友A:
要图片啊,没图片不知道什么闪存,估计是Q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图片啊,没图片不知道什么闪存,估计是QLC

N38的,没有软件

楼主:
开始上传了图片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雷克沙打标片,主控和闪存都不清楚什么型号。

网友:
留做纪念吧,反正我是没见过这种主控的量产工具

网友:
打磨掉了看不懂

网友:
用flash id毒读取软件看一下主控和闪存id

网友(2024-01-16):
博主,我发现我的硬盘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256G的,找不到可以开卡的工具

网友:
这个开成功了吗

网友(2024-04-18):
DM918没有找到能开卡成功过的公开案例,但是使用MAS0902A-B2C能识别,SORT能成功,但是使用MPT会提示缺少BIN文件,我也想发个求助贴找找这些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