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这是什么主板?板号OCE41U1,1999年出产,带有i386

楼主(2023-06-10):
闲鱼上淘的,卖家也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是 电脑 主板 么

网友:
像电动门板子

网友:
386芯片 还有串口,难道是以前的工控机主板?

网友:
没见过,坐等答案

网友A:
group-tek是深圳市联泰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变压器。这个卡或者是早期的LED显示屏控制卡,或者是一个工控卡,毕竟i386ex用于工控的有不少。

网友:
很可能是电话程控交换机的CPU板

网友:
PLC里的CPU板

网友:
某个工控机上的主析吧

网友(2023-09-19):
看接口有点像工控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group-tek是深圳市联泰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变压器。这个卡或者是早期的LED显示屏控制卡,或者是一个工 ...

现在还有用这种方案的吗?

网友:
大概是安防系统用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程控交换机上的接口板

网友:
带光耦隔离,艾默生的电源模块,有几个小芯片看不清,大概率还是一个高档PLC的CPU板

网友(2023-11-16):
没见过,不过倒像是现在的树莓派

网友(2024-03-02):
48V,大概率是通信上的

网友:
像是工控板子,可以可靠运行几十年

网友:
99年生产的386主板?我记得我96毕业时就用上了58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