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Diy个维修插座

楼主(2023-06-10):
这两天也搞了个维修插座,不知这样接对不对啊,看有是单刀双掷开关接的,我用单刀单掷旁路接的。

118型盒子加环氧板开孔做的

网友:
可以的,我直接在底盒上装一个灯座+一个一开五孔

网友:
好 方便维修

网友A:
灯泡最好内置,盒子做大点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灯泡大法吗?

网友:
简单 方便 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最好内置,盒子做大点

主要这盒子便宜

网友:
简单,可用,实用。

网友:
简单,实用,维修好帮手,

网友:
开关和灯泡并联是一个隐患,难保哪天疏忽大意就麻烦了

网友:
串联灯泡,维修利器。

网友:
用小体积的卤素灯泡更爽

网友:
一个开关,两个插座,不嫌麻烦吗?直接用一个带开关的插座不就行了。

网友:
一个灯座,一个五孔插座,一个一开五孔插座,开关控制总电源,灯座和其中一个五孔插座串联,另外一个五孔插座作为直通测试!

网友:
简单实用,方便使用

网友:
不是有成品卖吗?价格也挺不错的,为什么还这么多人DIY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