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收购站看到的速途ST-6000ZQ逆变器,要15元一斤

楼主(2023-06-10):
先是看到两汽车充电器,拆开看烧了,估计是铝线变压器。

看到这个逆变器里面有两片三极管烧了,就是它背面有铝块散热器,没拍型号。
收购站老板很精,那块电路板子要15元一斤,有5斤多,没有要,本想二三十元搞来玩的。
宝上那东西还有小贵,上几张图片。

楼主:
就是箭头处下面有两片三极管烧了。

网友:
会修搞回去还可以玩玩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搞

网友:
买个成品也不贵。

网友:
一看就是正弦波的   好好利用起来

网友A:
这不是纯正弦波,一看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 就知道了。。顶多算 模拟正弦波。。

网友B:
12v转220  6000w功率,电瓶得500a  这确定没虚标吗

网友:
现在市电正常,逆变器似乎没啥用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纯正弦波,一看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 就知道了。。顶多算 模拟正弦波。。 ...

该学习学习高频正弦波逆变器的工作机理了

网友:
逆变器可以收回来玩玩,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转220  6000w功率,电瓶得500a  这确定没虚标吗

肯定虚标了!看他5个变压器,最多2kw,一般都标4k,这个虚的厉害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纯正弦波,一看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 就知道了。。顶多算 模拟正弦波。。 ...

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用过。

网友:
收购站老板都精明得很

网友:
逆变器估计是修正的正弦波,2-30元玩玩还总是可以的

网友:
逆变器不好修,因为淘到的配件尤其是MOS管都是次品,上去以后很可能烧一路。

网友:
逆变器看用料还不错。

网友:
幸亏没搞,这价入坏的不值得

网友:
这个价格拿回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