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火焰抛光机,燃料是氢气吗?

楼主(2023-06-10):
很奇怪,在抖音上看到亚克力抛光竟然用火焰,淘宝上搜一下,好像是加水就能点着,是不是电解水出氢气,再燃烧?

网友:
就是一个氢氧发生器,加水电解

网友A:
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

网友:
有灰或黑色石头的就是乙炔,纯透明液体有电极的是电解水,没有电极有气管的一般就是汽油之类的易挥发可燃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

有点意思,很少见到电解水设备

网友B:
为什么用氢气火焰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氢气火焰就可以呢?

我估计是怕烧黑了,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氢气火焰就可以呢?

氢气燃烧不会产生碳黑,只生成水,这样亚克力表面才纯净光亮。

网友C:
亚克力抛光机的内部就是个氢氧发生器,原来一个朋友是搞广告的,买过这个机器,不知道是手法不好还是怎么,抛光的亚克力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抛光机的内部就是个氢氧发生器,原来一个朋友是搞广告的,买过这个机器,不知道是手法不好还是怎么, ...

手法不对吧?

网友:
估计是,要不就是本身雕的就不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