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给安泰信APS3005S的电压表换个颜色,买不到数码管

楼主(2023-06-10):
看到固伟电源的电压表是黄绿色的数码管,觉得红绿搭配挺好看,突发奇想能不能给我的安泰信电源也换个数码管呢,拆开以后发现这货用的数码管是28脚的,型号DCS-5361ASR,马云家问到两家都是厂家批发定做的,不零售,改造的想法没办法实施了,有木有哪个小伙伴知道哪里能买到这个数码管呀

数码管的型号

28个引脚

网友A:
彩笔涂 贴别的颜色胶带,我的风枪贴了耐高温胶带 颜色不那么刺眼了

网友:
测试下引脚,看看能不能飞线或者做个转接板,1位的那种数码管拼下

网友:
找线序,直接飞就好了

网友:
可以改  只是稍微麻烦点

网友:
仔细分析一下脚位排列  有可能直接用三个单体就可以

网友:
引脚定义,自己改吧。

网友:
将整个电压显示模块换掉也不是一件很难得事情吧

网友:
切开换LED就是了

网友:
如果买不到一样的,再改的话就太麻烦了吧,还是放弃吧

网友:
抽空到废品站说不定有能碰到。

网友B:
淘宝红包买个绿色透明窗户玻璃贴纸样品大约10cmX10Cm,嫌乎偏桔红就多覆几层或是再邮个半透明贴纸,缺点是降低了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笔涂 贴别的颜色胶带,我的风枪贴了耐高温胶带 颜色不那么刺眼了

这个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红包买个绿色透明窗户玻璃贴纸样品大约10cmX10Cm,嫌乎偏桔红就多覆几层或是再邮个半透明贴纸,缺点是 ...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A:
那颜料是不是能刮掉,底色要是白光就容易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颜料是不是能刮掉,底色要是白光就容易改了

正在研究方案,似乎是一种红色油漆,也许会有东西能溶解

网友:
自己改LED灯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研究方案,似乎是一种红色油漆,也许会有东西能溶解

改不了,灯芯就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