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抛钻引钰,最简单的知道点焊机法拉电容电压低了要充电的方法

楼主(2023-06-10):
由于有时候不能在220地方用,不能一直充电。管子贵。不想炸掉

不充电情况下不知道能用多久,考虑到防止炸管,和单片机稳定不烧。

准备了几种方法,体积小,直观。

解决思路,比如充满5.5,或8.25v 不亮指示灯。亏电比如4.2-4v时候亮一个灯,就知道得充电了

方法一,玄迷方法,一般点个比如十下就有意识的测下电压,

二,不看体积,单独备个电压表。万用表,指针表啥的。

三,电路,用led不同电压的区别来判断。

四,简单的三极管,tl431或lm358 的转灯电路

其他就是ic做的检测了。比较有难度。

用6串不分割情况下。3*2串这种估计备用再用能坚持搞完一组。

另外图片这种板子设计的应该只能4串和以下用。

网友A:
用几次,大致记录下使用次数和电压下降程度,心里有个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次,大致记录下使用次数和电压下降程度,心里有个底就行了。

嗯,等确定了把次数记下来比较简单

网友:
电压表就行了。电动车上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