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海康威视usb3.1 x307C 128G量产提升速度

楼主(2023-06-10):
这个u盘前1G、2G写入速度快,后面写入非常慢,用芯片精灵主控与颗粒未知,是使用diskgenius坏块检测与修复扫描,前15G左右速度在60ms左右,后面300~500ms之间,使用软件分出15G后,在用芯片精灵检测显示主控是:   IS918   长存颗粒   请大神教如何设置提高速度容量低可以接受

按照图片设置就可以了
1. 这个u盘低级格式化容易出错,只能选择高级格式化,
2.这个u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量产成功后进行数据校验11G能用,剩下的校验数据出错,但是剩下的写入30MB/s,能打开视频文件正常使用,不知道为啥,预防万一,我对u盘进行分区11G一个分区,剩下的一个分区

下载is918_GA221206链接:https://cloud.189.cn/t/b6R3mqAB77zu(访问码:cnr9

网友A:
把它开成SLC模式开6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开成SLC模式开64G

量产软件都需要设置哪些?才能开slc

网友:
diskgenius扫这玩意没用,没啥意义。
前面快后面慢是因为有开心模式吧?
校验出错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高格抓不干净坏块。

网友(2023-10-19):
校验出错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高格抓不干净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