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恒流源,是真的恒流的吗?

楼主(2023-06-10):
直流恒流源很容易理解,电流始终是恒定的,可是交流恒流源是什么鬼,都交流了怎么可能还恒流呢?

网友A:
有的,还是以有效值去理解吧
就像交流电压一样,他一直在变化,可是万用表测量是220V
就是和直流电去比较,相同电压的直流电把水烧开达到的电压是等效的。

电流也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说恒流是便于理解   就像交流基准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还是以有效值去理解吧
就像交流电压一样,他一直在变化,可是万用表测量是220V
就是和直流电去比较, ...

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恒流,只是类似平均下来它是恒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恒流,只是类似平均下来它是恒流的

你要学过积分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正弦峰值是有效值的√2倍,也就是有效值比如市电220v 峰值就是311左右,半个周期最小是0,从0到311以20ms周期画正弦曲线就是整个正弦的4分之1周期,然后再从311到0又半个下降周期,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正弦的正半周,然后过零后进入负半周。如果把正负半周面积做积分那就是220v,等效成一个220v幅值的矩形面积这个就是有效值,可以理解为转换成直流平均值以后就是220v,220v可以看成固定不变的那自然能实现恒流。实际交流恒流时每个Δt 画正弦曲线时Δv都受设定恒流值i的控制,跟随负载的变化再调整,确保在画完整个正弦曲线后的有效值除以负载电阻为设定的恒流值~

网友:
万用表也有交流电流档啊,肯定是有交流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学过积分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正弦峰值是有效值的√2倍,也就是有效值比如市电220v 峰值就是311左右 ...

大神我以后每天可能会有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你们尽量不要回复哦,一回回那么多字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了,毕竟打字也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以后每天可能会有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你们尽量不要回复哦,一回回那么多字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了,毕 ...

哦,我知道咋回事儿了,你在模仿10万个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知道咋回事儿了,你在模仿10万个为什么

既然没法阻止那就索性加入,反正没人管,咱也不违规,咱也为活跃论坛做贡献

网友:
我想,交流恒流源应该是这样工作的:不断的调节输出电流,使t时刻的输出电流等于I*sin(ω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