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高难度从零出发解锁电池研究,diy解锁板,cp2112假如你只有芯片,而没...

楼主(2023-06-10):
芯片一般做不了,但板子可以做。
那么有一部分挑战自己极限的从零开始做的人可以往下看。

首先你得买到合适的芯片(很不幸经历一个月时间买到了,还没论证是否真的芯片,样品还没到,想放弃他又给你希望,芯片来了),然后又是只需要smbus协议。
那就可以在阅读资料后你会有一些疑问。

虽然只需要smbus,但是还是想尽量多的接头复原出来。

但作为初学者画板,基本上很难复刻,所以会有点区别。

先根据资料手绘出需要的接头。
一般能买到的板子样子。由于没有实体板子,一切只能靠猜。

然后有个贴片三极管,很像是1.8v的,这里应该按照原来设计用就好。

然后就是做板,由于是拼版做,拼了个人喜欢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过,还在制作中就不发了,大约15天后吧应该需要的拼接都做好了可以打板。(本来想用洞洞板做,考虑到芯片比较贵,烧了可惜。就刚好有打板机会了就试试了。)

楼主:
当然目前没有这个实体板子,也就没法拆下来主芯片,看看芯片底面是怎么走线的了,

那就按照原理图慢慢画吧。

网友A:
这个也是法系车上用的 协议盒么??

网友B:
我也想做这个。奈何CP2112贵的出奇!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这个。奈何CP2112贵的出奇!啥情况?

是的,原因不排除芯片稀缺,不是常见价格,适合头铁的想突破自己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法系车上用的 协议盒么??

不是哈,别的用途

网友A:
目前还要保密啊!

网友:
这东西在某宝带板子的二十多,光芯片要三十多,怎么个情况。假芯片?

网友:
进来看看欣赏大作,祝早日完工。

楼主:
感觉还是不要usb头和稳压管了。太占用地方了。还得在买零件,能省就省

楼主:
同时申请样片需要严格审核,正在走流程。还要承诺用途,军用还是民用,等,应该有希望。还要签署文件,但是没有全球数字id和打印机,可能会不通过。可能会引起某些部门注意,,而仅仅只需要一个芯片用于学习和制作。需要样片的要考虑好才申请,并且需要edu等,现在是敏感时期,如无必要像我这样想复习英语,重温交流英语的氛围,还是直接在国内经销商买吧

楼主:
画粗线还没学会。细线会了,

然后贴片的自由角度旋转还没学会

led,用常见的焊盘就行。这不重要。

楼主:
刚回复了邮件,了解到总公司的审核人员出差,在询问具体用途和地址。等芯片了,美国公司的芯片要真实的多,才能测试出性能如何解锁了。

网友:
围观大神的作品!

楼主:
没芯片的。样品板基本上成型了。过两天再继续微调

楼主:
已确定样品已发出。等待收货。

,崇尚感激。同时非常礼貌的给国际友人表示感谢,支持了这个项目主芯片。

楼主:
果然认真办事且有效率,这是来自sili公司位于硅谷的样品邮件,开启爱好电子设计的进阶之旅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这个。奈何CP2112贵的出奇!啥情况?

可以免费申请哈!门槛相当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要保密啊!

速度,看看啥新鲜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