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了移动千兆宽带,K2P A2无线最高只能上到400M,有什么好的固件推荐吗?

楼主(2023-06-10):
家里才升级了移动千兆宽带,K2P A2无线最高只能上到400M,有什么好的固件推荐吗?已刷了不死Breed,试了很多固件都不理想

楼主:
现在用的是老毛子纯净版

网友:
无线400M,差不多了。

网友:
K2P不是最高就支持到这了吗

网友:
866能用一半差不多了,K2P时代已经落幕了

网友:
padavan可以跑满

网友:
没毛病,已经冲到顶了,想再快升级硬件吧。

网友:
无线发射端和接收端,,、两个都可以影响速率,,

有400M够用了,

网友:
手机测的吧,正常,866的速率减半。

网友:
网上说官改比较好。

网友:
到了天花板了?

网友A:
上WIFI6吧
翻车迅已经开始退钱了,等退的钱收到,我手上的存货也就可以出掉一些了

网友:
5G  老毛子 妥妥跑600~800M    不可能就400M 呢??

楼主:
当然400M确实够用了,也不大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WIFI6吧
翻车迅已经开始退钱了,等退的钱收到,我手上的存货也就可以出掉一些了 ...

我去,你这是要干啥?   看来过一段时间K2P就要大量上架了  价格也就要下来了.

网友:
就用PADAVAN吧,别的更不行

网友:
我的一直很稳定

网友:
換路由器吧?我當年上不了網,後來用聯通200M的時候,我用的K2,我以為就能跑滿呢,打電話它們說派人過來,結果就不來,後來者差半年到期了,說路由器不行!

网友:
换了吧,cpu太瓶颈了,直接上百元神机360 T7

网友:
看一下你的手机连接速率是不是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