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准备拆一个显卡的BGA元件,但发现热风枪温度上不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10):
热风枪运输过程中磕碰,前面板变形凹进去一块,之前功能正常的,
现在出风正常,温度偶尔能上个高温,但很快就降温到100度了……
大部分时间是170度左右,
请教各位大佬,不知道是哪里磕坏了???

网友:
拆显卡芯片不是一个风枪能搞定的,首先需要下加热,给到150度左右,然后上加热给280-300,而且上加热风口要大,能整个覆盖显卡主控,
当然业余状态可以用风枪,上加热用一个硬币盖住硅片,不能直接加热,下加热是必须的

网友A:
热风枪温度上不去,查查温度设定电位器试试。

网友:
需要专业设备的

网友:
怕你把BGA元件吹坏了

网友:
一楼说的很好,业余下搞不定的,越弄越废!
风枪拆开检查下,是线断了?哪震松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拆机看板子,是不是有脱焊或者虚焊

网友B:
拆开看啊望闻问切来个便药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啊望闻问切来个便药到病除

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温度上不去,查查温度设定电位器试试。

吊扇用的电位器,可以代替吗?

网友:
这也BGA,真中

网友:
电路板撞断裂了

网友:
在风枪刚买来时,我用旋风风枪把一个十多年前主板上的南桥给吹下来。不过是吹下来,但南桥变形了

网友:
十有89是把手里的温度感应线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