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损拆解高频变压器

楼主(2023-06-10):
一个高频变压器需要拆开重绕,原因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745199

用到的工具是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521-1-1.html

小熊蒸煮功能,持续了大约8分钟

上半个磁性能揭开了

线圈骨架也能抽出来了

完美拆开

网友:
这种无损拆解是不容易,都是粘胶油漆封装的

网友:
没看明白,使用蒸锅蒸了后拆开的吗?

网友:
我都是拿烙铁怼磁芯上面,一会儿就可以无损拆下来了。

网友A:
纯属折腾,不如另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折腾,不如另买一个

上这里的有几个不是折腾呢

网友:
现在的液晶彩电,用这种高频变压器的少了,以后有机会按楼主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工具用对了,效率提供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属折腾,不如另买一个

爱好者需要折腾。支持折腾!

网友:
这种加热之后还是挺好拆的

网友B:
我用热风枪吹一下拆下来。还有就是磁芯摔破了,直接用502粘上,也能用,不知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以后有机会按楼主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高频的不是矽钢片?

网友:
这个我都是给磁芯通电,直接加热磁芯拆下来的,220V电,串联25-40W白炽灯泡,电线两头用晾晒被子的大夹子夹住两边磁芯,不到一分钟就搞定

网友:
拆的不错,感觉手艺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热风枪吹一下拆下来。还有就是磁芯摔破了,直接用502粘上,也能用,不知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

放心吧,没有后遗症。

网友:
我都是用水煮

网友:
当年做T12时,经常要改电压,也是拆开高频变压器改线圈。

网友:
不错的方法,能安全拆开

网友:
要完美拆解高频变压器确实不易,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