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要是没猜错,这个固态盘量产是可以的,但代价大。

楼主(2023-06-10):
主控是sm2244lt m ab。芯片pf391 af  3eah2  ?容量4gb

找不到量产的点,和软件,也不知道多少针脚的封装。手上有个16g的u盘有点接近这个内存的样子。

目前没坏,如果不换以4g容量

想装个能运行stc刷机程序的win系统就行,比如win98精简版,以前试过不行,提供d盘太小。

网友A:
4G的SLC bga100,没有ROM可以短接TSOP焊盘的数据脚

网友B:
我发过U盘版的精简XP,一个256M的U盘就能装,这个肯定也能装,没有D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过U盘版的精简XP,一个256M的U盘就能装,这个肯定也能装,没有D盘问题

我也感觉哪里没做对,最可能是没下对版本,要是像你描述的,4g的又是slc这么耐用,仅仅想让有个系统,当调试工具用,就这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的SLC bga100,没有ROM可以短接TSOP焊盘的数据脚

了解,目前还没坏,几乎无使用。以后坏了用你的方法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过U盘版的精简XP,一个256M的U盘就能装,这个肯定也能装,没有D盘问题

我去看你的帖子,居然那么多,,,都没翻到,,来个下载地址?

网友C:
这个固态的线路板绝了,就给一个存储颗粒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固态的线路板绝了,就给一个存储颗粒的位置。

当年工控贵族机,如今寻常百姓家,现在看确实落伍了,还没有量产的触点。这个芯片等我把雷克萨的一个u,盘拆出来看看,要是能用我就拆了u盘给这个用

楼主:
这种封装的不知道存不存在容量大点的储存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看你的帖子,居然那么多,,,都没翻到,,来个下载地址?

给你推荐两个吧,不过暂时只有百度网盘的。着两个都是我用过的老版本里最干净最精简的。其实如果熟悉linux的话也可以看看我推荐的puppy之类的

这个是USBX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5z9pGtPlBLH06qX0rXrtA?pwd=ifjg 提取码: ifjg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这个是win2003的安装版,我自己做过USB版的,可惜貌似文件损坏了,有机会再上传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qG1LC0zxL0BdWriKGeuIQ?pwd=uyxq 提取码: uyxq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或者装pe系统,4g肯定够了

楼主:
我先试试精简xp。

linux主要是命令行不习惯,这个原机应该就是linux的路由系统,我看着原机环境变了报错就格式化了

只要有图形能运行简单的调试,或许pe,是个方法,

网友:
这么小,没意义了

网友:
用来装DOS啊

网友:
这个固态的线路板绝了,就给一个存储颗粒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一打这个主控的,是创见的无壳板,4颗三丧SLC,拆了一个2G的和4G的,练习了一下TSOP焊接。
最后拿着尖头烙铁挨个点成功了几个。

网友:
全是高手,我要加快学习步伐成为高手。

网友:
我要加快学习步伐成为高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