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好了,拆电扇加点油,结果装上不转了

楼主(2023-06-10):
拆电扇加点油,结果装上不转了,就是最普通的电扇电机,那种五线制的

加完油,手转非常灵活了。
结果再装上就不转了,还以为绕组断了,结果量了一下,没断。
嗡嗡响,以为电容没容量了,剪断一端,测量容量1.6uF,正常。
通电时,用手辅助也不能转起来。
以为辅助绕组断了,所有电阻都量了一遍。
麻烦大家给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

黑红间电阻836欧,红白124欧,白蓝129欧,蓝和黑2间电阻528欧。电容两端电阻1618欧。
感觉没毛病啊,除非转子导体断了

一天后,补充:加油没有拆线,是不转才剪的线。已经好了,确定线接的没问题,绕组没问题。重新装了几次就好了,应该是几位朋友说的,转子偏心吸住锁死了

网友A:
两边轴套不同心了,轴用螺丝刀把敲几下就好了,横着敲,来回换几个方向

网友B:
外壳换成带轴承的吧,拼多多不贵的

网友C:
轴没装正,卡住了

网友:
转子卡住铁芯了,被吸住了,这个一般是破坏了轴套与铁芯轴心关系所致,手转很灵活,一通电就卡住。

网友:
前两天给风扇加油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是紧固螺丝不要上紧,找块木头沿电机壳子周边轻轻的敲。

网友:
这手残党一拆就废,换了电机才好。

网友:
我们以前在电机厂实习时,安装线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木头榔头,就是用来安装的时候敲同心度的。

网友D:
螺丝松一松

网友:
电阻没有这么大吧? 最大阻值也不会超过6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螺丝松一松

搂主用手转很灵活。

网友F:
不接控制板,直接接220V试试。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感觉是你线接错了。重点查一下黑一黑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轴套不同心了,轴用螺丝刀把敲几下就好了,横着敲,来回换几个方向

不是同心的问题,很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换成带轴承的吧,拼多多不贵的

跟轴承没关系,加油后很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没装正,卡住了

不是轴承的问题了,加油后转动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搂主用手转很灵活。

是的,手转已经很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接控制板,直接接220V试试。

直接另接线试的,不是控制电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