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的ADC和DAC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3-06-10):
想学单片机,初步了解了一下其中有个参数叫ADC,多少位多少位,据说位数越高越好,这玩意作用是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叫DAC的,这又是什么东东,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A=Analog
D=Digital
C-Converter
ADC=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DAC=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网友:
模拟量与数字量的互相转换。
比如你要知道电池电压,要把3.6V的模拟电压值转换为单片机能懂的数字信号

网友A:
一般单片机都会有1个ADC ,作为输入口,读取外部传入电压。dac一般都是专用芯片或者DSP芯片才有的,你看到的是那个片有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单片机都会有1个ADC ,作为输入口,读取外部传入电压。dac一般都是专用芯片或者DSP芯片才有的,你看到 ...

Air32F103,完全兼容 STM32F103,有DAC,3块8包邮,这芯片怎么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6775991179

楼主:
引用 楼主:
Air32F103,完全兼容 STM32F103,有DAC,3块8包邮,这芯片怎么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 ...

这玩意开发板才9块9包邮,想撸一块学一学

网友A:
Air32f103 我建议2个起,默认内置dap-link可以通过swd给其他32下载程序
也可以用另一个link给他刷成 st-link
如果还需要开发用,就再买一片
我没有st-link和daplink,直接买了3个开发板,10片芯片 立创打板子焊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32f103 我建议2个起,默认内置dap-link可以通过swd给其他32下载程序
也可以用另一个link给他刷成 st-lin ...

开源广场有板子可以免费打,干脆买几片芯片回来自己焊算了,那个ST-Link说既可以当开发板也可以当ST-Link:
https://oshwhub.com/iosetting/air32-apm32-stm32-st-link-v2-1
https://oshwhub.com/lengyuefeng/air32-daplink

网友:
你可以折腾玩 我去年就用过了 论坛里也写过方法
另外还可以用ch549做 daplink / wch-link 立创开源有
st-link 也可以用 stm32f103 的开发板接几个电阻和连线 也能变成 stlink
daplink有air32能直接用 没必要再自己做了

网友:
多动手少讨论,像我买了一堆板子在吃灰,学习阶段性价比没那么重要

网友:
我的原子开发板买来还在吃灰中,这玩意要有毅力

网友:
十万个干什么

网友B:
单片机十万个系列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十万个系列开贴…

新开了一帖,继续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81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开了一帖,继续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810-1-1.html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找个数控电源或数控电子负载的开源项目,试着做一下,就能学习到adc和dac的内容了。

网友:
猪小呆搞得咋样了

楼主:
研究示波器模拟前端电路中,目前网上找到的方案都是用的进口运放贵且难买到真货,研究能不能找到一个不用运放而用MOS管三极管等分立件实现的方案,已知道的是普源有一款DS1054Z是用分立件实现的,但是网上的电路图不全,在找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示波器模拟前端电路中,目前网上找到的方案都是用的进口运放贵且难买到真货,研究能不能找到一个不用 ...

好好搞,搞出来了分享一下,给你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