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助YS9082HC 俩颗粒ID不一样怎么搞 请大佬指点

楼主(2023-06-10):
主控:YS9082HC

颗粒ID:89,c4,18,32,a2,00  /  99,d4,18,32,b2,10 俩颗粒只能认一个。好难受呀。求大佬指点。

网友A:
颗粒虚汗或者挂了

网友B:
99那个颗粒应该是坏了。

网友C:
富哥送我几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那个颗粒应该是坏了。

应该是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哥送我几块玩玩

这块怎么样? 就是健康度已经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虚汗或者挂了

这块不是DIY的。收来的盘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8184-1-1.html 坏一个颗粒了  只能开单颗粒

网友D:
ID不一一样的颗粒,也可以量产,使用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不一一样的颗粒,也可以量产,使用不会有问题

你说我这个 怎么量产 求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我这个 怎么量产 求教

U盘有一个强制指定的功能,忽略ID直接按指定的闪存参数开卡
不知道SSD有没有功能

网友F:
明显 红色那个颗粒有问题 。 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U盘有一个强制指定的功能,忽略ID直接按指定的闪存参数开卡
不知道SSD有没有功能 ...

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 红色那个颗粒有问题 。 GG了....

怎么查看是那个颗粒 有问题呢?

网友:
ys9082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2023-11-01):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一红三绿,请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ID不一一样的颗粒,也可以量产,使用不会有问题

请问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