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格兰仕微波炉这个符号表示什么故障

楼主(2023-06-10):
请问格兰仕微波炉这个符号表示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没启动,按键,控制主板有问题

网友:
在用的是老款的,没见过这个符号。

网友A:
百度搜了下,,https:/ /tieba.baidu.com/p/5952130413,这个有点像,,估计是说门锁开关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了下,,https:/ /tieba.baidu.com/p/5952130413,这个有点像,,估计是说门锁开关有关 ...

谢谢,还有什么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