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单片机是哪款?

楼主(2023-06-10):
学单片机,除了难易程度外,性价比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有坛友说学ardunio就行了,可是那玩意不便宜,目前单价3元以下的单片机,性能最强,ADC位数最高,存储容量最大,是哪款?

网友A:
即将推出的ZiXu32-110,32位ADC,2MB,1.5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将推出的ZiXu32-110,32位ADC,2MB,1.5GHz

这玩意多少钱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多少钱一片?

子虚乌有之上集……

网友:
性价比高不高要看你的需求。

网友:
不能只看价格,还要看网上资料多不多,资料很少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
入门性价比最高的是RMB1.4的,USB型 1T 8051, STC8H8K64U;
1个芯片就可以 USB 下载 / USB 仿真的 STC8H8K64U-45MHz-TSSOP20, RMB1.4;
STC8H8K64U-45MHz-LQFP32/48/64, PDIP40

STC的这个单芯片硬件USB仿真是全球独创,舒服
4 分钟前 上传

【新提醒】8051如何仿真,STC8H8K64U自带硬件USB直接仿真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STC比较便宜

网友:
刚学单片机就要求“3元以下的单片机,性能最强,ADC位数最高,存储容量最大” 结果就点个led。

网友:
如果 做产品,再谈性价比

网友:
推荐STC几款新品:
32位8051,STC32G12K128, 2组 CAN,3组LIN,速度快,抗干扰强,有DMA支持TFT/串口/SPI/ADC/I2C;
STC8H8K64U-45MHz-LQFP48,硬件USB直接下载,硬件USB直接仿真,12位ADC,跟之前的8051兼容;
STC8H4K64TL-45I-LQFP48: 80mA大电流LED数码管,自动刷新/RTC/触摸按键。

STC就是超市,你要啥MCU,STCAI.com都有。

楼主:
你们STC的广告太令人讨厌,请不要再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STC的广告太令人讨厌,请不要再回了

联系他们的销售经理,芯片、开发板免费送,性价比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多少钱一片?

搞STC的好点,STC会了之后,什么华邦,辉芒微什么的也不难了,

网友B:
普冉的单片机听过没PY32F0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冉的单片机听过没PY32F003

py 算了吧。。。你到现在看到了几篇真正用这个片的文章 都是广告
这个是我的
https://blog.csdn.net/firseve/article/details/126661827

另外能搜到有用点的
https://whycan.com/t_8874.html

买了几片现在都在吃灰,本来想移植到arduino。。。水平不足 放弃了

网友C:
用什么不是重点,你要先想好要做什么再去选片啊
最简单的说,电压问题,5v 还是 3.3v
是否需要跟电脑通信,是否需要网络,是否需要大量io口,代码量和芯片容量,主频速度,是否要低功耗。。。
arduino其实一大堆可选的,单价是看你要买成品开发板,还是要自己买芯片焊
ch552g sop16脚,买个16脚或大的28p的转接板+usb的转接板+2个电容就能拼成一个块开发板
通用的直接买个stm32f103 c8t6 c6t6 都可以,下载可以买个st-link,就能用arduino了
https://github.com/stm32duino/Arduino_Core_STM32 这个是 arduino的库,大多数的stm32都支持了
stm32f103c6t6 淘宝2块一片 其他看性能,贵的也能用
调试和兼容上来说 atmega的片肯定会更好,只是价格贵点,uno 的板子应该也不会超过20
要wifi就只剩 esp8266 和 esp32
树莓派pico也能用arduino 不过价格就没必要了

前几天刚试了下 ch32v003 的 arduino 点灯,问题只是需要买个 14包邮的 wch-linkE 才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不是重点,你要先想好要做什么再去选片啊
最简单的说,电压问题,5v 还是 3.3v
是否需要跟电脑通信 ...

打算撸一片9块9包邮的这个开发板学习,既然兼容STM32那应该跟STM32是一样的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677599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