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microUSB4个针脚焊接点哪两个是正负极啊?

楼主(2023-06-10):
请问microUSB4个针脚焊接点哪两个是正负极啊?

我家火火兔的充电口坏掉了,我买了只有正负极的microUSB母座
打算自己更换.
不知道哪两个焊接点是正负极,
如图 求教.多谢.

网友A:
你指的4个点,都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4个点,都是gnd

就是固定作用的针脚嘛,昨晚上其他坛子的好心人告诉我了.
我 一直以为是电源触点︿( ̄︶ ̄)︿
多谢大佬.
我买的microUSB只有正负极,不好换,又要重新买microUSB了
还要另外买热风枪,等.充电口换起来比常规的东西麻烦点o(╥﹏╥)o

网友B:
按图片所指 + 为正,- 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片所指 + 为正,- 为负

多谢好心大侠,我买的母座只有正负两极还是有线的.
直接把有线焊在这个PCB上的正负极,不知道效果咋样哦,我都没试过
不行的话就只能重新买原样的microUSB母座了..
我现在还在看热风枪等.还需要增备工具.

网友:
一般是边上的是正负极,中间的是数据。。。

网友:
肯定要有四个固定脚才可靠啊!只有两个脚拔、插多了容易坏!

网友C:
跟电路板大面积覆铜连接的大部分是负极,而且那金属外壳四角不是相通的吗?

唯有尾插后面几个细脚是正负极和D+—

看了楼主没有在网上做功课,初步了解一下尾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电路板大面积覆铜连接的大部分是负极,而且那金属外壳四角不是相通的吗?

唯有尾插后面几个细脚 ...

发帖之前,我就搜过了,是在知乎上看到过USBpin的特点,无奈有点笨,以为4个尾插也是同正负极的,结果只是固定充电口.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