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所谓的智能调温电烙铁

楼主(2023-06-10):
马家所谓的60瓦的调温电烙铁,实际稳定功率30瓦都不到,大家避坑

网友A:
这调压是可控硅吗?

网友:
奸商当道。
我买了黄花907工业版,宣称100~480度可调,实际只有100~290度。广东名牌都是骗人的。
测温更是不准。差20度

网友:
这功率缩水也太严重了吧,测测烙铁芯阻值是多少。

网友:
一般看到智能二字我都是绕着走的

网友:
我也有一把

网友B:
试试450时的功率是多少?功率与温度有关的。

网友C:
楼主怕是没搞清楚状况吧。“调温”电烙铁稳定的时候功率就是会比标称的低的,这才是正常的“调温”电烙铁。如果他稳定了还有60W的话那调温就是骗人的了。
所以楼主买到的电烙铁确实是能“调温”的。至于是不是60W的,要看凉的电烙铁刚插上电的时候的功率,这个时候能到60W就是足功率的。
如果楼主要买稳定后的功率和标称功率一致的电烙铁那就买那种几块钱包邮的没有任何调温功能的最普通的电烙铁就行了
这种简易调温电烙铁最大的问题是温度不准。非常的不准。

网友:
温度起来功率就降了, 还是能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调压是可控硅吗?

应该就是可控硅调压,调节功率,与温度反馈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是可控硅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450时的功率是多少?功率与温度有关的。

测的时候就是开的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怕是没搞清楚状况吧。“调温”电烙铁稳定的时候功率就是会比标称的低的,这才是正常的“调温”电烙铁。 ...

凉的时候插上去就是30瓦左右

网友:
温度估计不是很准吧

网友:
早就淘汰这种直接插220的,用t12不更好

网友:
这功率缩水也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凉的时候插上去就是30瓦左右

开到最大温度也只有30W吗?那就确实是虚标了

网友:
要求不高还是能用的

网友:
当个玩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怕是没搞清楚状况吧。“调温”电烙铁稳定的时候功率就是会比标称的低的,这才是正常的“调温”电烙铁。 ...

这说的有道理,跟我想要说的一样,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