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 真坛友OR伪坛友--------网购退货,买家不用为产品的运输安全负责吗??

楼主(2023-06-10):
真坛友OR伪坛友--------由最近的一个差评引发的思考,网购退货,买家不用为产品的运输安全负责吗??

最近的一个订单,买家拍下了五只灯泡,由于包装尺寸大,我就把两只龙珠泡的彩盒包装拆掉了(发货时只发了灯泡,没有发彩盒),另外三只灯泡,带包装彩盒发货的,当然这个也是我的不对,没有提前跟买家沟通好,但包装尺寸太大了,快递有两种计价方式,一个是重量,另一个是尺寸,如果尺寸太大了,费用贵很多;

但买家收到货后,认为龙珠灯泡是用过的二手灯泡,评心而论,这个就冤枉了,二手的产品,我就直接标明二手的了,这个确实是由于包装尺寸太大了,装了彩盒放不下,才拆掉包装的;

30W鳍片散热器灯泡,买家也申请退款了,理由是灯泡尺寸太大,同时太重了,这个就有些扯了,产品描述里面,明确写明了灯泡的高度和直径尺寸,单只灯泡552克左右也写明了,但本着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同意买家退货,但退回的运费,买家自理(退货是买家自身原因提出申请的);

但是,凡事就怕但是,买家又开始作了,发货前给我拍产灯泡的图片和视频,意思是发货前是完好的,收到货后如果有异常,让我自己去跟快递沟通,这不是扯蛋吗???

一路无话,收到快递后,测试没有问题,就放到一边了,订单到时间自动确认后,果然不出所料:差评到手

最后上传买家的观点(买家自称也是淘宝卖家),对买家的观点,我个人是不认同的,你发的快递,相当于是你跟快递公司,签订的快递服务协议,货物投递过程中出现的丢失/破损等情况,肯定由寄件人去主张权益,让收件人去找快递沟通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发货是好的,你收到是坏的,你找快递
我包装是你发货包装,你收到包装破了怀疑受损,你找快递
我也有淘宝店,发货打包快递取货全程在监控下用不到你在这科普
我觉得你这说话方式可以变通一下,不用这么直白,本来第一次买你东西就发旧灯当新灯我也没说啥,你给我扯快递超重扯包装破损给我讲常识,你描述怎么写的自己不知道吗这不妥妥的欺骗吗,我和你计较了吗何况还是坛友
发照片视频给你只是证明一是所有你的原包装,二是灯在我手里完好无损,你收到就是块砖头那是快递的事与我无关,照你这个逻辑网购就都别退货了,退货就怀疑掉包/破损还玩个毛,坛友的信任与基情你放哪了,你推荐30W我毫不怀疑下单,到手一试灯头根本承受不了重量,我说太大你是不是怀疑没看描述,那你龙珠灯是怎么描述的,全新/彩盒,怎么不提了,人与人的信任去哪了,正常退换货而已,又是以实物为准又是发货前视频视频无意义。。。也是醉了

订单,共五只灯泡

包装箱的尺寸:37*28*18CM(长*宽*高)
这个尺寸在普通快递里面,算比较大的了

30W鳍片散热器灯泡申请退款了,理由是灯泡尺寸太大,同时太重了
按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同意退货,没啥好说的

但发货前,又是拍图片,又是拍视频的,这是要闹哪样?

收快递,肯定以货物到手时的情况为准

买家的理由,如果收到后,货物有异常,让卖家自己跟快递扯皮去

鉴于买家纠结龙珠灯泡没有包装彩盒的问题,就建议他把五只灯泡全部退回来了
大家心里面有芥蒂,就没有必要

但是:买家把我拉黑了,沟通到此完全中断

这个订单带来的思考是什么呢:
一.产品不发包装彩盒之类的,提前跟买家沟通好(有时候我认为包装盒不重,产品本身才是重要的,但就是有介意包装盒的朋友,说是买椟还珠也好);
二.包装尺寸大的产品,邮费按实际收取,免得自己处于被动境地;
三.最好跟三观一致的朋友沟通,不然就应及时止损

暂时想到这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其它的事情可以协间,但买家对快递的处理态度,我是极度不认可的;按买家方式,我就敢做吸顶灯了,发货前拍一个灯罩完整的图片,买家收到货后,面罩破损了,就让买家自己找快递去,但是事情不能这样干

个人的一些浅见,抛砖引玉,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A:
可以肯定一点,这个买家确实也是卖家,这种操作一般买家不会去这么搞,因为麻烦。拆包装这个事情要是楼主事先说一下的话,要是买家不愿意那就没有后面的事了,但是就像楼主说的,真坛友不会介意包装问题,东西好就行了,以上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一点,这个买家确实也是卖家,这种操作一般买家不会去这么搞,因为麻烦。拆包装这个事情要是楼主事 ...

拆包装盒,我确实有做得不妥之处,应该提前沟通好
但灯泡真的不是二手的

还是要反思,每日三省吾身

网友B:
交易过2次,楼主爽快

网友:
谁寄出谁负责  出问题由寄件人找快递处理  收件人与快递无直接合同关系

网友C:
99.99999%的快递都是扔快递柜或站点。无论买家同不同意,到手就是已签收。要不你发顺丰,京东要求当面签收。要不收到有问题就要卖家负责。一直不都这样么?多考虑下打包问题吧。买家提供破损照片你可以找快递责任。

网友D:
你没带包装导致买家不满意确实是你卖家的问题,这个毋庸置疑,再多的解释都没有用。这些和是不是坛友没有任何关系。坛友也是正常的买家,并不是说坛友就低人一等可以随便欺负了。对于你不带彩盒包装发货,如果买家表示接受那是对你的信任和理解,不接受那是他本人的权利。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运输造成破损确实是谁发货谁找快递,但是我看下来无论是卖家发货还是买家退货好像都没有造成破损,所以浪费时间在这个事上面干嘛?

买家在卖家写明重量和尺寸的情况下因为尺寸和重量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确实比较难受,但是,这确实是买家的权利,虽然确实会让卖家很难受。这个不是说一定买家或者卖家一定有一个人有问题的事情,7天无理由退换货一直都是有利有弊的,只能说作为商家你只能接受,要不然你就别卖。

最后,买卖东西是商业行为,一切以白字黑字契约为准,包括价格、包装、邮费等,明码标价,愿者下单付款,你也遵照自己合同办事(订单法律上就是合同)。

网友:
这种操作一般买家是做不出来,他都承认是同行了,估计是故意找茬给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易过2次,楼主爽快

也跟LZ交易过2次,一些细节问题LZ有问必答,回答专业,还送了一些备件,人挺不错的。

网友E:
跟楼主买过好多好多次东西了,全程交易愉快,前提是要放像心理预期.
到手有几次PCB灯盘碎裂也是自己打个胶固定完事.

就事而论,
此案中,楼主确实有错在先,让买家抓了把柄.
这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免灾吧.

然而个人寄个快递确实贵得不要不要,这个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楼主买过好多好多次东西了,全程交易愉快,前提是要放像心理预期.
到手有几次PCB灯盘碎裂也是自己打个胶固 ...

这个也不算什么把柄吧

我得到的教训就是,拍下产品尺寸太大的,就多收一份快递费,产品分成两个快递发货,这样就不存在节省快递空间,拆掉包装彩盒的问题了

拆掉彩盒,买家认为卖家是投机取巧,而不认可是为了减少包装体积,节省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带包装导致买家不满意确实是你卖家的问题,这个毋庸置疑,再多的解释都没有用。这些和是不是坛友没有任 ...

首先,对于退货灯泡,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我觉得回,只是要求运费自理(买家原因申请退款的),你可以看到回复时间;
另外,退货前拍图片和视频,就声明产品有任何问题与买家无关,自己找快递去,这就是极不负责任了,我纠结的主要是这一点,并不是说灯泡申请退货之类的
并不存在像你说的欺侮坛友之类的,只是就事论事,不要上纲上线;

灯泡拆掉彩盒再发货的原因也说得很清楚,包装纸箱尺寸太大了,已提供尺寸图片;
拆包装彩盒确实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多收一份运费

网友F:
我在楼主这里买过好多次了,没有任何纠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99.99999%的快递都是扔快递柜或站点。无论买家同不同意,到手就是已签收。要不你发顺丰,京东要求当面签收 ...

快递这玩意分地区,我们这边自从有菜鸟等驿站,送到小区的快递是从不送货上门的,投诉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楼主这里买过好多次了,没有任何纠纷

其实有时候产品有问题的,或者下次补发,或者发个红包,大家互相平衡

寄件产品,寄走不管的,真的接受不了;

换位思考一下,我发货出去,如果也是寄走不管,破损让买家自己找快递去,其它不说,肯定不会有第二单,就是一锤子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递这玩意分地区,我们这边自从有菜鸟等驿站,送到小区的快递是从不送货上门的,投诉都没用 ...

未送到指定区域,从菜鸟投诉,肯定能成立的
不要投诉到快递

网友:
跟楼主交易过一次,很OK

网友H:
不站队,因为买家不知道卖家发帖了。单方面的陈述,不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站队,因为买家不知道卖家发帖了。单方面的陈述,不评论。

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旺旺也截图了

我就问大家:寄件人是不是把发货前的产品图片一拍就完事了,有破损什么的,收件人自己跟快递沟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对于退货灯泡,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我觉得回,只是要求运费自理(买家原因申请退款的),你可以看到 ...

运费和价格本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合适就买不合适就不买。你没经过人家同意拆包装的行为再怎么解释都是你的不对,赖不到买家头上。别把你自己包装的像个圣人,是你违规不是买家违规。上纲上线的是你,我觉得这件事情买家退货没有任何问题,他是说了退货快递弄坏了让你自己去找快递,但是毕竟实际上没有坏,然后你就盯着这点上纲上线说买家多不好,你多伟大,这不搞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