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计时差异大的时钟温度计,更换R8025AC

楼主(2023-06-10):
一只时钟温度计,原来计时差异较大,用了一年左右,时间慢了30分钟左右

受坛友启发,更换了R8025AC,希望能精准计时

R8025AC
看起来好像是拆机翻新件,丝印重复了

直接飞线,接线位置定义,就不写出来了

内部空间巨大,IC也不用包扎胶带,直接扔里面就行了

闲置下来的晶振,找个空的焊盘,保存起来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要齐齐整整

完事装机,工作正常

工作两天了,时间还是相当的准,
一个月后,就知道精准度了,一年偏差2-5分钟,都是能接受的,两年左右,就要更换电池了

网友A:
同款改造时间准了温度不准了搞坏了焊盘

网友B:
8025热了好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改造时间准了温度不准了搞坏了焊盘

是搞到温度探头了吧

我的第一次装回去,也是液晶显示字符不全,拆下电路板,重新安装后才正常

要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25热了好一段时间了。

很多电子表,计时偏差很大的,
可以肯定,8025还是有存在的空间的

网友:
是的,我家中有个小钟,内面空间太小了,弄不进去。另一个还比较准,就没弄。
另,有个U盘的晶振掉了,不知能否用这个代替。不知频率对不对得上号。

网友C:
8025不就是论坛另一神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25不就是论坛另一神器吗?

差不多吧
我感觉主要是大家的电子表,基本上都是不准的,于是才有了8025的用武之地

就拿我的来说,一年慢半个小时,时间基本靠算,真的接受不了

网友:
8025论坛神器!

网友:
好方法,收藏起来

网友:
最近8025又开始活跃了。

网友:
8025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不错,又见8025神器重出江湖

网友:
晶振的收藏方法不错。

网友:
我的也早改了,其实改这个纯粹为了做实验,不错还挺准的,

然后最后基本就放电视柜上看都不怎么看它了,有时候眼睛晃一下温度,至于时间我看都不看它,准不准我也不在乎,比如我把电池扣出来再装回去我就连时间都不想调,哪里还管它准不准哟

网友:
我记得换的时候 要把 原来板子上电容去掉

网友:
又看到有人该8025

网友:
我买了20多个8025,把家里能改的都改了。

网友:
换WiFi网络时钟,不用担心时间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