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木林森太阳能LED投光灯具拆解(WL11-100-60K)

楼主(2023-06-10):
一套木林森太阳能LED灯具,做工看上去还不错,没有接触过更高档的产品
拆解出来看一下

太阳能充电板和投灯光

投光灯,带透镜的,
出光效果带不错

产品标签

拆下透镜,铝基板上面,写上了CREE,不知道是不是说明灯珠是采用CREE的
如果是CREE灯珠,那性价比更高了

铝基板下面是控制电路板和锂电池

控制板特写

电池是圆形的,就一节电池

能拆开更换电池,可DIY系数还是不错的
有些投光灯,是全密封的,想拆开换电池,玻璃罩就得报废,相对来说,还是这种好,三年之后就可以更换电池

网友A:
能拆电池确实好,我见过的都是拆不开,只能破坏塑料的。
还买过木林森的股票,哈哈

网友B:
你这种太阳能板还比较大,另一个很小的灯,买来后直接并一个自行车太阳板去充电电流可达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电池确实好,我见过的都是拆不开,只能破坏塑料的。
还买过木林森的股票,哈哈 ...

大部分太阳能投光灯,配的电池一般般,也就用个2-3年的样子

如果不能换电池,就得另外掏钱买投光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太阳能板还比较大,另一个很小的灯,买来后直接并一个自行车太阳板去充电电流可达1A。 ...

电流小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慢慢充了,

如果电池小,太阳能板充电电流大,也没有什么用啊,半天就充满了

网友C:
太阳能板5W左右吧、灯功耗也式5W左右吧、瞎JB乱标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5W左右吧、灯功耗也式5W左右吧、瞎JB乱标100W

还有标10000W的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做工还不错,物有所值

网友:
有理由怀疑是拆机的沃特玛电芯哈哈

网友:
看灯珠数量不多啊,亮度如何?太阳能板是什么尺寸什么规格?

网友:
感觉比我买的好。

网友:
至少比一体式发电量多点,外壳能无损拆解换电池。

网友:
我和的鞋一个品牌

网友:
太阳能充电板

网友:
CREE几个字母而已,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拆电池确实好,我见过的都是拆不开,只能破坏塑料的。
还买过木林森的股票,哈哈 ...

股东啊,哈哈

网友:
应该是准备用cree 3535灯珠,后面改版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