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置的18650样子的,不是锂电池的电池。7v转6v,最佳作用是装在燃气表上用

楼主(2023-06-10):
偶得友人赠送电池,以为是18650,看着也像,然后按照4.2v乘以5并两串的21v充电,然后几小时后,发烫,未炸,仔细看,,每节1.5v了。。。好,,,嘛,,看走眼了。然后恢复电压后。按照1.4*5规则,充电6v和6.4v最高。装到燃气表上。发挥余热。

用烙铁始终焊不上。无奈促成为了这个废品发挥余热,开始研究点焊机制作。
和7v转6v的电路。静态和工作电流低的那种,目前没找到。

原本是6+5=11节,11*1.4=15.4

要是原本是12节就好了,那就直接三并,4串多好的。这下又得找电路去了。燃气表应该有目前唯一的还能用差电池和非锂电池的地方,

楼主:
还得改造,这个5串还不行,还得尽量直接4串好了,或者用电路,有推荐工作电流或静态电流很低的吗。主要燃气表也不怎么耗电。

网友A:
燃气表很省电的,4节碱性电池用几年,电池组还需要外挂?巨丑不说,还影响安全,何必这样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表很省电的,4节碱性电池用几年,电池组还需要外挂?巨丑不说,还影响安全,何必这样搞呢? ...

实在没地方用了,要不就只能扔了。收音机和灶台都改成锂电池了。

网友:
应该仔细核对一下一般不会出问题,粗心大意惹祸。

网友:
电子门锁上用

网友B:
要是我就扔了,因为从笔记本拆出来10好几个18650,买了IC99充电器,买了3把手电,现在唯二的用途是抓蚊子和挖耳屎,扔,心痛一会,不扔,心痛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扔了,因为从笔记本拆出来10好几个18650,买了IC99充电器,买了3把手电,现在唯二的用途是抓蚊子和 ...

你说的对,我得赶紧把电量小于1500的破烂电池尽快扔了

网友:
不会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
7v用在6v上应该也是可以的吧。表里应该有稳压电路。

网友C:
这电池离报废不远了,漏液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离报废不远了,漏液得不偿失

还好。这种不会燃烧,目测都是崭新的,没有生锈和腐蚀,

网友D:
我手上的18650越来越多,都是各种淘汰的小电器里面拆出来的,也不知道用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的18650越来越多,都是各种淘汰的小电器里面拆出来的,也不知道用到哪里去 ...

物品太多快乐没有了,留下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