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搞个大的——DIY个BGA远红外预热台

楼主(2023-06-10):
其实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远红外,只是看卖陶瓷加热板的都这样说

故事从朋友送的一片700W陶瓷加热板说起……
这片加热板其实是烤火桌用的朋友卖这个的,送了一片我
加上我上次用风枪吹EMMC把焊盘搞掉了,早就想做一个预热台了

其实做好一年多了,用了多次,很好用,原来想着是双温区,比如200度10分钟,然后250到关机,所以搞了两个温控,不过设计是手自一体的,但是手动用得多
为了做这个还边学边画学了SOLIDWORKS ,图纸是2022画的,后来重装了系统装了SOLIDWORKS 2021,现在打开图成了灰色不能上色了。大概看下就好了。
原来用的是CAD,开始学SOLIDWORKS 时操作老是搞反,不过SOLIDWORKS 2021也就画了这个,后来都没用过了,可能要画什么又得学

先画个原理图,看下要的功能能不能实现,要些什么东西好搞布局

然后就是SW画各个零件,再把零件组装一起看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零件图有的用2021打不开了,有的转了格式发朋友还能打开

过程很复杂,结果很简单
就是画图,然后把图纸丢给朋友加工,去年朋友还在那个公司可以免费加工零件,今年离职回家了
要不是有免费加工也不会想到做这个东西

这是V0版的,我做了个温度探头支架,朋友说不好加工,还有就是铝片挡住了热量上升所以又改了V1版

V1的是这个,也是最终成品

其实很简单,就是发热板发热,用的固态继电器控制,用了个12V的电源,然后两个温控来控制架热板加热,没到设置温度就通电加热,到了就关电,如此反复。看下原理图就懂了,怕内部元件过热机箱内还加了个风扇散热,只要通电风扇就工作。
零件机箱用的是黑电木,顶板用的是玻纤,PCB支架用的是铝材,两条光轴是朋友帮切后两边打孔的,温控用的是便宜国产货,时间继电器是朋友那给的

全是内六角螺丝装的,板子加工时让全给攻了机牙

这是底板

这是装了四面后还没有装电子零件

这是加热板加顶板

内部就是这个毛样,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了。

成品

试机
功能正常,温度的话,因为探头放在加热板表面,表面温度还是很准,但是因为到板子上有距离,是有温差的,不过温度也是稳定的,这个温差要自己控制下

就是画图不会用软件,学了一天才开工画,别 的简单,做出来了感觉用得也还不错

图不多,因为没想过要发贴,要不早发了,也不会等过了一年多才发。这不没有分么,发出来给大家笑笑顺便骗点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如何检测板子温度?红外加热,与物体吸收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如何检测板子温度?红外加热,与物体吸收参数有关。

要想测板温,得在板子上加探头,我设200度,5分钟后板子上170度,这个还跟环境有关系,要没风扇因为发热板到板子有距离

网友B:
看明白了,高低温控制器是手动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了,高低温控制器是手动切换的。

可以自动,就是定时低温,然到了切换高温
当时想的是先预热再加热

网友:
很高大上,唯有仰慕之心,理论上东西实在是说不出了。

网友:
加热功率足够大的方便便携野外使用挺方便

网友C:
好高级的样子,组装一台下来的费用估计比成品还贵不少!

网友:
买个成品也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高级的样子,组装一台下来的费用估计比成品还贵不少!

还好,主要是加工跟材料免费,要不也不会想着DIY这个玩

网友D:
好用不,把主板放上面烤,手里再拿个热风枪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不,把主板放上面烤,手里再拿个热风枪吹吗

还行,拆多层板BGA好用,不过我也最多拆个EMMC
比没有好用多了
这个下加热,风枪上加热

楼主(2023-09-09):
顶一下,有米的加点米要不又看不了贴子了

楼主:
顶一下,说不定能赚点分

网友E(2023-11-07):
这个牛逼,你是工厂的员工吧,我买了一个预热台 样子都和你这个差不多

楼主(2024-02-22):
引用 网友E:
这个牛逼,你是工厂的员工吧,我买了一个预热台 样子都和你这个差不多 ...

我就是玩的,就是看了网上卖的才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