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第二块存储硬盘无显示的问题,真相大白sata电源线问题

楼主(2023-06-10):
迅雷卡死重启后看不到G盘,G盘是单独一块3T西数紫盘放点电视剧电影照片什么的,现在是拆下来放在外接的,请问大佬这么解决?目前正在坏道检测中

楼主:
机箱吹了个灰装上还是不显示,看了后面的评论找根线换上试试

楼主:
进bios是能看见第二块硬盘的

网友A:
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分配个盘符应该就行了...

网友B:
是不是只是盘符丢了,去磁盘管理看看
突然卡死不见盘符,应该只是分区表损坏了,修复一下就好,不会有物理坏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分配个盘符应该就行了...

先放着过两天空压机吹下灰在装回去的时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是盘符丢了,去磁盘管理看看

这个是正常吗

网友B:
做个磁盘检查看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磁盘检查看看有没有错误

现在在检测坏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检测坏道

不用检物理坏道,用系统自带的磁盘检查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检物理坏道,用系统自带的磁盘检查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C:
运行CMD,在DOS模式下,运行G:,DIR,看看能不能看到G盘内容,如果可以,说明楼主的系统使用时间太久了,卸载迅雷看看能否恢复G盘,不行的话,可考虑重装系统。
另外,你这块3T西数紫盘存放文件过多,迅雷卡死重启,有可能导致分区表损坏,可以使用DG之类的软件,恢复一下分区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CMD,在DOS模式下,运行G:,DIR,看看能不能看到G盘内容,如果可以,说明楼主的系统使用时间太久了,卸 ...

明天看看,系统2个月刚重装的

网友:
有没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磁盘检查没问题,可使用PE启动,看看能否找到硬盘盘符。有条件可将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看看。

网友:
diskpart
select disk 外挂硬盘的序号
select partition 1
assign letter=新的字母盘符不带冒号
exit

网友: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磁盘管理器中能看到问题不大,楼主厉害3TB的硬盘全装满了只剩下不到45GB的空间

网友:
可能有坏道了吧,检测完再说。

网友:
磁盘管理里面去看看

网友:
不用跑坏道检测的,太浪费时间了,如果硬盘检测到自身出现问题,S.M.A.R.T,也就是健康状态,会有警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