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款不错的车载USB快充改装模块拆解

楼主(2023-06-10):
之前买过别家的两个,只是支持QC2.0或者最多支持华为fcp而已;这个商家介绍说华为fcp  scp都支持,感觉不错,果断下单。今天下午到货,立即拆解测试分享给大家。采用的英集芯IP6538芯片方案,查了下资料该芯片功能很强大啊!看着做工用料尚可,测试了10分钟工,别的没啥不适,只是工作温度不算低!
一、简介:IP6538 是一款集成同步开关的降压转换器、支持14 种输出快充协议、支持Type-C 输出和USBPD2.0/PD3.0(PPS)协议的双口输出SOC IC,为车载充电器、快充适配器、智能排插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IP6538 支持双USB Type-C,USB Type-C 和USB A,或者双USB A 输出,集成双口自动插拔检测功能,单独使用任意一口都可支持快充输出,当双口同时使用时,双口都输出5V,总功率5V/4.8A。IP6538 内置功率MOS,输入电压范围是8.2V到32V,输出电压范围是3V 到20V,最大能提供45W 的输出功率,能够根据识别到的快充协议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IP6538 输出5V/3A,板端转换效率高至96.5%。IP6538 的输出具有CV/CC 特性,当输出电流小于设定值,输出CV 模式,输出电压恒定;当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输出CC 模式,输出电压降低。IP6538 的输出电压带有线补功能,输出电流增大后会相应提高输出电压,用以补偿连接线阻抗引起的电压下降。IP6538 具有软启动功能,可以防止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影响输入电源的稳定。IP6538 有多种保护功能,具有输入过压、欠压保护,输出过流、过压、欠压、短路保护等功能IP6538 采用5*5mm QFN32 封装。
二、特性:1、同步开关降压转换器
  • 内置功率MOS
  • 输入工作电压范围:8.2V 到32V
  • 输出电压范围:3V 到20V,根据快充协议自动调整
  • 输出电压有线补功能,50mV/A
  • 输出具有CV/CC 特性(输出电流小于设定值,输出CV 模式;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输出CC 模式)
  • VIN=12V,VOUT=5V/3A,板端转换效率为96.5%
2、双口快充输出
  • 支持双USB Type-C 输出
  • 支持USB Type-C 和USB A 输出
  • 支持双USB A 输出
  • 任意一个输出口都支持快充
  • 双口自动插拔检测功能
3、支持Type-C 输出接口和USB PD 协议
  • 支持5V、9V、12V、15V、20V 电压输出
  • 支持PD2.0/PD3.0(PPS)输出协议
  • PPS 支持3.3V~21V,20mV/step 电压输出

网友:
图还在路上?

楼主:
马上到了

网友A:
22.5瓦的芯片也才支持qc2/3的18瓦,华为的才能22.5瓦。
例如什么5356 62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瓦的芯片也才支持qc2/3的18瓦,华为的才能22.5瓦。
例如什么5356 6208

实测能跑到20W多点,还不错

网友B:
看插头还以为是220伏的。这是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插头还以为是220伏的。这是用在哪里的?

看标题,哈哈哈

网友C:
充水果只能五福一安?

网友B:
看样子是电动车上的配件?6.5插簧端子?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支持的协议挺多的

网友:
不是点烟器款、是12V直接接线式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电动车上的配件?6.5插簧端子?

像是部分汽车上专用模块,与常见的点烟器口不通用。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多少钱一个?

网友B:
看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模块。找到了另一个,这类多协议有没可能出现混乱突然输出高压?

网友D:
这插头看着这么熟悉,怎么还掰歪了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插头看着这么熟悉,怎么还掰歪了一边

在家用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夹着供电测试的,夹子有点大力度有点猛,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水果只能五福一安?

水果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还在用的只有7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模块。找到了另一个,这类多协议有没可能出现混乱突然输出高压? ...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