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9801A+开机自动进入校准,电池耗电快

楼主(2023-06-11):
万用表维修9801A+
故障为开机直接进入校准状态,电池耗电快。发到网上让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正好身边有个正常使用的9801A+可以参考
用可调电源供电,查开机电流79mA,电压升到5.3V时电流已经到79mA,升到9V也保持不变。待机电流49mA。正常万用表开机1.7mA,关机0mA,输入电压升到3.3V时电流已经是1.7mA,一直保持到9V。
内部3.3V供电由7533-1转换,实测3.25V。校准跳线电压为0V,电阻为54欧姆。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电阻几百K。它分别来自FT24C08A的WP脚(7脚,写保护,平时应为高电平3.3V)和0V。查FT24C08A的Vdd为3.25V。测电阻如下Vdd与0V为70,WP与0V为54,Vdd与WP为122。Vdd与COM为115,WP与COM为108,0V与COM为54。正常表测0V与COM为1.6M。

楼主:
怀疑是主控坏了,但FT24C08A,滤波电容,或者7533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
你都有思路了,先从简单的排除! 大电流应该好排查了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我手上仅一个黄花907S,带有尖头和刀头,这几个贴片焊点都是分离的,我这水平够呛。等热风枪到了再开搞。

网友A:
主控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主控挂掉最好是返厂修,主控都是单片机,有程序,可能只有生产厂家有,从这个表的风格来看的话胜利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返厂一般都不错,服务也好

网友B:
热像仪伺候,找找那个温度高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C:
这么大电流,手摸应该可以感知出来

网友D:
固态电容更换后再测,就是有那个自动关机的功能是固态电容控制的

网友E:
看看IC3,75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IC3,7533.

拆掉了,检查没发现这个有问题。已经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电容更换后再测,就是有那个自动关机的功能是固态电容控制的

固态电容容量下降严重,已经更换,不过也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像仪伺候,找找那个温度高就是罪魁祸首!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手摸应该可以感知出来

摸不出来,感觉温度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主控挂掉最好是返厂修,主控都是单片机,有程序,可能只有生产厂家有,从这个表的 ...

和厂家联系了,维修部员工也认为是主控问题,发过去了,支付来回运费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我手上仅一个黄花907S,带有尖头和刀头,这几个贴片焊点都是分离的,我这水平够呛。等热风枪 ...

还是用烙铁把用刀头,热风枪有点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烙铁把用刀头,热风枪有点猛!

最后还是用刀头取的。

楼主:
万用表交给胜利售后已经修好了,确实是主控和存储芯片的问题。只收了往返邮费。拿回来后发现档位乱套了,打电话给售后,说是表盘接触不良,用橡皮擦了,已OK。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给予的指导。

网友(2024-05-13):
修好顺便还免费换个硬芯,真6呀,

网友(2024-09-23):
我搞不懂我快递过去修总是要我零件费! 为啥你们快递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