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煤气灶边上漏气喷火,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23-06-11):
煤气边上漏气喷火,请教如何解决,

如发的版块不对,版主给换个地方,煤气灶这东西不知道发哪个版,

网友:
看来是灶头锈蚀了造成,量好尺寸换灶头。

网友:
发火盘取下来清理脏污,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气路堵塞,部分燃气没按规定的路线走,所以边上会冒火。一般情况下,应该拆开燃气灶,把下面管道内的杂物锈蚀物彻底清理一次。

网友:
把灶头清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
火盖没盖严实,漏了一条缝吧?

网友:
灶头高温变形,导致密封不严。

网友:
清洁一下吧。

网友:
更换炉头盖

网友:
那个大圈拿下来看看,如果有锈迹啥的 清洁一下,重新装上去试试。不行就只能换里面的那个炉头了。一套。我前些天刚找售后来给换过,一共花了我150不到。以前 炉头是铜的,火盘是铜的,现在 都是tmd铁的。如果溢锅了,没及时清理 就会上锈,产生杂物 顶起火圈,然后旁边就开始烧了。。。

网友:
换一个火盖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铁的,生锈膨胀漏气了。拆下来除锈打磨就好了

网友:
灶头的上下契合位置都用钢丝球清洁一下试试,可以将上盖旋转一定位置看看效果

网友:
盖不严实就会这样,要么变形了,要么腐蚀后厚度不一致,拆下来清洁一下试试,不行就打磨平整。

网友:
用气安全无小事,换个燃气灶吧

网友:
换吧,为了安全

网友:
盖火圈跟灶头不密封了。看是变形还是有杂物,杂物的话清理后盖回就会恢复,变形的话,就没用了。

网友:
换个炉头安全第一

网友:
清理检查下火头

网友:
我家的燃气灶也有这种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