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维修随笔

楼主(2023-06-11):
五月底电脑插三个硬盘对拷时,发现有点问题,拖到六月四五号才把电脑电源重新插拔了一遍,当时没事,

第二天再用时,刚进系统不等所有软件加载完就重启,有时会先蓝屏,蓝屏代码0经000000F4,本来以为是系统问题,插U盘重做GHOST,结果进系统慢不说,GHOST刚开始系统盘掉了,再重启进DG,盘统盘根本进不去,然后换了个系统盘测试正常,又换回原盘至少当时是能用了,

第三天,再开机,当时能用,以为好了,顺手复制了点大文件,又蓝屏重启,一个固态,一个8T,一个USB3.0  1T随便怎么复制都是蓝屏重启,随后百度蓝屏代码显示是数据线或者驱动问题,换数据线,换接口,擦内存金手指,测内存有没有坏块,还怀疑是不是固态和主板坏了,要不是主板实在不好拆,当时也拆了,甚至CPU都重插了,就差换了,毛病还在那,包括另外一块系统盘也成一样的问题了,

第四天,有些怀疑是电源,可是这电源一九年买的,还经常半年半年不开机,不应该有问题才对,换了个老品牌机上的P4电源,一切正常,

折腾了我四天,

下边是罪魁祸首

网友:
电源还没坏过,家里多是品牌机电源,,还有时间久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打开看一下会不会是有电容怀孕了!

网友B:
金河田本省就是杂牌的,最低航嘉或长城

网友:
金河田,名气比质量硬

网友:
万万没想到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不可靠,问题多多

网友:
电源质量不好,硬盘会很快挂掉。看那标签就浓浓的山寨味。

网友C:
金河田90年代的东西还行,但是,这玩意出电源从来就没有正经过,都是歪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一下会不会是有电容怀孕了!

拆开看了,还真没发现,

过两天发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河田本省就是杂牌的,最低航嘉或长城

当时想买台电的,可是本地科技市场没有,航嘉和长城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河田90年代的东西还行,但是,这玩意出电源从来就没有正经过,都是歪货 ...

2005年那会,金河田的机箱,用料那个足,十足的铁板,没想到电源这么坑,

网友:
机械硬盘一般不太容易出问题,再说如果单个出问题还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三个都有问题 大概率就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拆机二手电源?!真就差那几十块钱吗?主板杀手、硬盘终结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河田本省就是杂牌的,最低航嘉或长城

早期的还可以

网友:
先有一颗澎湃的心才行啊

网友:
电源永远是第一值得怀疑的部件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就是因为电源质量不好,弄坏了我两块机械硬盘!

网友:
我比较喜欢台达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