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俩 沃尔森 手电筒一个毛病 维修遇困难

楼主(2023-06-11):
都是回收公司来的  白光的改了锂电池工作挺好  后来坏了

俩手电铝外壳 有主灯和白、红侧灯

板型设计不同  白光的

蓝光的  芯片都被打磨了

用的D882P

两把手电这个元件都坏了现在在求教这是什么  百度也收不到

楼主:
后来主灯白光 工作正常的 也坏了

网友:
买不到就改驱动

网友:
网上有驱动板卖,修不好就改了

网友:
到网上找相同的驱动

网友:
那玩意是给USB的,去掉也不影响吧

网友:
我现在倒是很喜欢用旧手机的手电筒。

网友:
个人感觉3、4楼有道理

网友:
似乎这个元件走线应该不会影响灯光

网友A:
LZ可以电筒再排点更多的照片看下外观以便了解

网友:
主控芯片也打磨了,找不到电路图就找不到零件型号 ,3,4楼说得没错

网友B:
这手电亮度怎样?

网友:
D882没事吗

网友:
这种调光一般都是555+D882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电亮度怎样?

亮度还挺好呢  如果能修复我用光照计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电筒再排点更多的照片看下外观以便了解

我尽快拍一下 线路板反面照片

楼主:
三支有一支坏了  现在全部更换了

网友:
找相同的驱动

网友:
连个手电筒用的芯片都要打磨,这厂家咋想的?别的不说怎么也得多道工序吧?损人不利己

网友:
这种手提灯挺好。。我的都改了。。电池。。驱动。。想着把灯珠也改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