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优惠购锂39块的劲将电钻

楼主(2023-06-11):
手里其实还有个鹰视安锂电钻,看着这个便宜就入了。拆了好几把便宜的锂电钻也看过高端有刷锂电钻的拆机帖,我看着机械部分都是大同小异。这东西主要区别就是电池?

网友A:
结构肯定是大同小异的,区别就在于加工精度,材料质量,零件设计配合合理程度,综合下来就是使用体验和寿命,相差很远

网友B:
拆看看看就知道值不值

网友:
博世一个电池壳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肯定是大同小异的,区别就在于加工精度,材料质量,零件设计配合合理程度,综合下来就是使用体验和寿命 ...

我一年用不上几次,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看看看就知道值不值

回复里怎么添加表情

网友:
在回复输入框内,直接点击这两个位置的表情就能插入

网友:
低扭矩怎么样,我有3把手电转,
一把30元,低扭矩不行太大,
一把100多元的,低扭矩还是可以,都是低的还是不是太低。
还有一把是日立的,低扭矩分的就比较清晰,低的低,转头还自带锁。

网友C:
现在无刷的也很便宜,再加个一二十块钱,就能入手了

网友D:
优惠购 除了返利高以外,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无刷的也很便宜,再加个一二十块钱,就能入手了

就是,直接上无刷啊

网友:
无刷的使用寿命长一些,建议一步到位。

网友:
有刷的好几把了,现在等无刷的再降到19.9再说

网友:
在家里用还是够用的

网友:
总的说,无刷的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惠购 除了返利高以外,基本都是垃圾。

我看着便宜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看看看就知道值不值

谢谢,学会了

网友:
哈哈,我32入手了同款

网友:
低价电钻除了外观基本没区别,有空搞把低价的无刷的

网友:
买过19.9元的充电钻,用的不多,感觉还可以,就是转速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