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出来一块不明用途的板子…

楼主(2023-06-11):
干啥用的搞不明白,只剩下这一部分了…

网友:
看着有点像变频器面板

网友:
应该是变频器的控制面板,控制器都是这样的接口多

网友A:
怎么感觉像定时炸弹的板子,还带显示屏。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板子

网友:
某某控制板

网友:
板子也没啥用拆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定时炸弹的板子,还带显示屏。

还带密码输入。。。

网友:
电影道具,ZHA蛋专用定时板

网友:
有点像变频器上面的面板

网友:
板子也没有什么零件可以拆用

网友B:
必须是变频器

网友:
不懂,帮顶,但顶了估计也没什么用,难道为了这块板子再去配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变频器

看不懂啊…

网友:
按键有标识,好像是变频器的

网友:
应该是变频器的

网友:
按键显示板,绝对是的

网友:
应该是变频器面板。